对于铂电阻,有没有可以直接使用的测温模块

楼主(2012-08-01):
我想要用铂电阻得到一个精度比较高的温度,有没有一种现成的模块使用呢,就是外接一个铂电阻,模块可以输出一个温度信号,模块把那些需要高精度元件的地方都做好了,我们只是做一个后续的处理

网友A:
多了去了,很多温度仪表都可以配接铂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了去了,很多温度仪表都可以配接铂电阻。

想问的是这种哦 最好不要出来的是温度数据 是一个电压信号最好 我这有两个台式温度计 精度不错 只是它的温度信号是通过串口发送出来的 还每秒才测量一次

网友B:
什么温度计?标准温度计?还是贝克曼?

网友C:
自己做也不是很麻烦吧,网上好多电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温度计?标准温度计?还是贝克曼?

气象上用上 是四线制铂电阻 精度为0.1度 通过串口向上位机输出温度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也不是很麻烦吧,网上好多电路参考

这些高精度的东西都没接触过哦 有成品最好了 成本关系不太大的

网友:
xrt115等,可以通过电桥将温度转为4~20mA的电流信号,外围电路用datasheet中的就行

网友:
你要做几个?如果是批量做,就自己画电路,如果只是用这么一两个,就买现成的pt100变送器模块吧,不必自己费事做了

网友:
如果只是用这么一两个,就买现成的pt100变送器模块吧,不必自己费事做了

网友:
KEITHLEY2700配7700卡可实现20路数据采集
KEITHLEY2700配7708卡可实现40路采集
可以设置监测电压,电阻,温度,频率,电流,想看多路电压或是温度只需要设置一下即可。
插两块卡最大可同时监测80路数据,北京运载火箭那边就是我这给配的
六位半精度应该够用了,平时不接卡 前端接表笔可以当一台六位半台式表用
要求精度高建议四线铂电阻测量,这个探头分等级,要根据需要自行配置,好的铂电阻探头也不便宜了
可以将多路数据实时存入EXCEL表格,有时间等信息,可出曲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