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只小菜鸟,汇总大家的问题和对策

楼主(2012-08-01):
我买LGT已经有几天了,虽然我的芯片还没有下载成功程序,但是希望能总结下相关问题,与大家共同学习!
问题1:求助:LGT仿真器无法连接目标板-已解决-R3焊错

R3 应该焊10K的0603电阻。
有一批次的LGT仿真器错焊到R26上去了(R3上就没有电阻),导致了某些情况下仿真器可能不能正常工作。(但在某些情况下却可以正常工作)。
请大家检查一下,如果发现有错误请修正。 修正方法很简单,将R26上的电阻焊下来,焊到R3的位置就行。

问题2:外部晶振与外部复位无法同时工作;

          这是目前工程样片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已经在量产芯片中修复。
          建议拿到目前样片的用户使用内部晶振, 如需使用外部晶振,请注意一下限制:
          1. 无法使用外部复位功能。
          2. 在使用内部WDT复位和软件复位前, 需要首先将系统切换至内部晶振。

问题3. 动态功耗与待机功耗偏大;

          目前工程片的动态功耗12~17mA @3.0V, 8MHz。
          这个问题是芯片后端设计问题, 已经在量产芯片中解决, 最后芯片的动态功耗将会小于5mA。
          另外的说法是,量产的芯片,功耗10uA

问题4:稳定性如何
          这个事情还在测试中,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小规模测试,估计半年后会有大批量的使用,请等待

问题5:堆栈的初始化
.              关于LGT8F0XA系列堆栈指针(SP)的初始化
问题6:内部电阻上啦
          整个芯片只有PB0在复位过程中内部上拉是打开的
问题7:寄存器的使用
         LGT端口输入寄存器PINABCD 正确使用方法 【重要,与AVR不同】

楼主:
以上内容有本人摘自本论坛,没有具体引用大家的话,如果有错误,请指出,我会虚心改正
另外,由于本人等级较低,可能过一段时间后,就无法更新这个帖子了,所以我会开新的帖子补充,请原谅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工程片还有一些问题和注意
1.关于LGT8F0XA系列堆栈指针(SP)的初始化
2.整个芯片只有PB0在复位过程中内部上拉是打开的
3.LGT端口输入寄存器PINABCD 正确使用方法 【重要,与AVR不同】

这些也是在论坛里整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工程片还有一些问题和注意
1.关于LGT8F0XA系列堆栈指针(SP)的初始化
2.整个芯片只有PB0在复 ...

谢谢提醒,我会整合到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