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 IP核问题

楼主(2012-08-01):
quartus中编译ip核时产生如下错误,请问该怎么解决?
Error: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file "E:/quartus_project/fft_ip_20120801/fft-library/twid_rom_fft_110.vhd" is an OpenCore Plus time-limited file
Error: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file "E:/quartus_project/fft_ip_20120801/fft-library/asj_fft_sglstream_fft_110.vhd" is an OpenCore Plus time-limited file
Error: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file "E:/quartus_project/fft_ip_20120801/fft-library/asj_fft_bfp_o_fft_110.vhd" is an OpenCore Plus time-limited file
Error: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file "E:/quartus_project/fft_ip_20120801/fft-library/asj_fft_cxb_addr_fft_110.vhd" is an OpenCore Plus time-limited file
Error: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file "E:/quartus_project/fft_ip_20120801/fft-library/auk_dspip_avalon_streaming_source_fft_110.vhd" is an OpenCore Plus time-limited file
Error: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file "E:/quartus_project/fft_ip_20120801/fft-library/asj_fft_in_write_sgl_fft_110.vhd" is an OpenCore Plus time-limited file
Error: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file "E:/quartus_project/fft_ip_20120801/fft-library/asj_fft_twadgen_fft_110.vhd" is an OpenCore Plus time-limited file
Error: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file "E:/quartus_project/fft_ip_20120801/fft-library/asj_fft_pround_fft_110.vhd" is an OpenCore Plus time-limited file

网友A:
解决办法: 1.如果设置了quartus环境调用modelsim,请取消环境调用,modelsim独立看波形试试
           2.第一种方法不行的话,则重新安装quartu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办法: 1.如果设置了quartus环境调用modelsim,请取消环境调用,modelsim独立看波形试试
           2. ...

取消调用modelsim可以通过编译,如何独立使用modelsim仿真?是将文件直接拷到modelsim下,建立testbench仿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取消调用modelsim可以通过编译,如何独立使用modelsim仿真?是将文件直接拷到modelsim下,建立testbench ...

这个不是几句话说清楚的,你在百度上找一个 modelsim仿真过程,操作一遍你就会了,其实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几句话说清楚的,你在百度上找一个 modelsim仿真过程,操作一遍你就会了,其实很简单 ...

我用modelsim仿真,产生如下错误
# Loading work.fft_vlg_tst
# ** Error: (vsim-3033) E:/quartus_project/fft_ip_20120801/simulation/modelsim/fft.vt(74): Instantiation of 'fft'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fft_vlg_tst
#         Searched libraries:
#             E:\quartus_project\fft_ip_20120801\simulation\modelsim\rtl_work
# Error loading design
该怎么解决,谢谢,能加qq:411953835讨论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modelsim仿真,产生如下错误
# Loading work.fft_vlg_tst
# ** Error: (vsim-3033) E:/quartus_proje ...

表面意思是:对fft模块例化失败,你检查一下激励模块对顶层模块的例化有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意思是:对fft模块例化失败,你检查一下激励模块对顶层模块的例化有问题没有 ...

对顶层模块的例化时,顶层模块可以是.bdf文件吗?我是对bdf文件例化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顶层模块的例化时,顶层模块可以是.bdf文件吗?我是对bdf文件例化 的。

一般来说都是在.v文件中例化的(verilog HDL是这样的),也就是设计文件中,你用的VHDL的话我没试过,不过我想应该是一个道理

网友:
你的quartus破解了吗??IP核可是需要另外的licens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