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楼主(2012-08-01):
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分别用于什么地方啊?怎么测他们是否起震?没示波器?

网友:
作用一样,不过普遍有源晶振的精度高。
起不起振可以用示波器看,当然也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单片机是否工作…………

网友:
有源晶振需要加电源,在温度低的地方,例如零下40度的情况下,无源晶振是不能起震的。必须用有源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