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的全球唯一ID变成全0,有人碰到过吗?

楼主(2012-08-01):
LGT的全球唯一ID变成全0,有人碰到过吗?

封装是SSOP24,刚拿回来时读熔丝时ID不是全0,来回折腾一段时间后发现全球唯一ID变成了全0.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
难道是没写入ID?

网友A:
软件写入的唯一id都有被擦除的可能,例如at89s5x型号字、stc唯一id、、、、都有被擦掉的例证,
光刻rom的id例如 ds18b20的,貌似可靠的,没看到说有擦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写入的唯一id都有被擦除的可能,例如at89s5x型号字、stc唯一id、、、、都有被擦掉的例证,

掩膜的ID肯定不会擦了.LGT可能是有协议可以任意改这个ID,同时协议可能过于简单造成某些操作会造成误写ID.希望有人再验证.

网友:
我个人估计是编程器的时序乱了后把ID干掉了!
我读取SPI发现这个编程器根本没有CSN使能脚的!

网友(2012-10-09):
我读的是全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