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触摸键盘,电池供电的,劳驾推荐下芯片。

楼主(2012-08-02):
想做个触摸键盘,电池供电的,劳驾推荐下芯片。谢谢
我原来用的都是电源供电的

网友:
电容感应?4线电阻屏?
轻轻松松实现电容感应按键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9%E6%84%9F%E5%BA%94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但现在我想直接买成品,首先没时间,而且需要稳定。怕自己做的不稳定

网友A:
tontek
Azoteq
就知道这2家,放狗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ntek
Azoteq
就知道这2家,放狗一下就知道了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