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电设中,寂寞又浪漫的屌丝是这样的。。。

楼主(2012-08-02):
用DE0+DA904完成的(不喜勿喷)

网友:
厉害啊,膜拜!!顶一个

网友A:
不错,呵呵,好像以前见过类似的,楼主说说你的制作过程吧

网友:
示波器 时基大 和DAC输出频率 配合 开波形叠加,余辉什么的    似乎某期点赛题目

网友:
to楼上:
好像是用示波器显示频谱分析曲线吧。

网友:
用这个去找个工科女,肯定没问题

网友:
示波器上写着 XY Mode
这玩意原理不难,不过要做好也挺费时间,要不少工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呵呵,好像以前见过类似的,楼主说说你的制作过程吧

双路ad,根据利萨如图形的原理(方程,移位等),通过matla编程算出x和y通道的数据,将数据存到FPGA构建的ROM里面,再通过两个DA转换出来

网友:
如果灰度能调制,可以搞个简易显示器或电视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