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指点,如何中断方式实现串口通讯发送

楼主(2012-08-02):
看了好多例子都是接收数据触发中断,我想先发后收应该怎么做呢?麻烦给个简单的伪代码,谢谢!!
void serial_inter() interrupt 4
{
         if(RI==1){RI=0;.......}//接收中断会直接触发
         if(TI==1){TI=0;.......}//在main函数里触发发送中断要怎么做?
}
另外想问一下可不可以用查询方式发送,中断方式接收,两者能并存吗?

网友:
如果主函数里有对TI清0,则串口中断里可以不对TI清0.
能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