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内部ADC确定换相的无刷驱动

楼主(2012-08-02):
6 NMOS + MOS driver做的三相转换电路,使用6中央对齐互补PWM驱动三相桥,换相检测采用一阶RC采样各相电压,BEMF积分的方式确定六步换相的时间。外围使用PID稳定转速,预计通讯部分使用IIC或者CAN。

DC/DC 的部分可以在12V的输入情况下, 3.3V 达到80+% 的效率。 3.3V的LDO用于ADC的供电和电流放大器

DSP 可以直接编程,因此可以看到转速的变化。
http://www.youtube.com/embed/qezYUZeWw8Q
ARM 的debugger不能实时改参数,只有一个转速,过段时间加入通讯之后就可以了。
http://www.youtube.com/embed/UME-yeM2UiU

网友:
愿听其详

网友(2013-02-18):
请教:BEMF负值怎么处理的?ADC可以支持采样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