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单片机IAP使用说明

楼主(2012-08-02):
在单片机系统设计当中,经常需要通过远程来(比如通过串口或蓝牙)升级固件程序,比如修改Bug,更新设计要求,更新加密算法等等,

LGT8F08A提供了用户使用自己编写的代码来更新程序,即我们常说的IAP,其中用来更新代码的那段程序可以放在最前或最后的几个Page,

完整的应用程序放在剩余的程序空间,用户可以设定某个条件跳转到执行更新固件的应用程序,更新完成后重启后就可以执行新的代码了。

LGT 单片机Program Flash是可以按Page 删除和重写的,有16个Page。下面附上EEPROM和Program EFlash使用说明。

网友A:
现在使用LGT还得跟AVR扯上关系,什么时候在IAR中开发选择IC时直接勾选“LGT8F08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使用LGT还得跟AVR扯上关系,什么时候在IAR中开发选择IC时直接勾选“LGT8F08A”  ...

gcc吧。比如
gcc foo.c -mlgt8f08a

网友:
LGT8F08什么时候出44脚的?

楼主:
没有44的。现在只有SOP28,SSOP24,9月会出SSOP28.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44的。现在只有SOP28,SSOP24,9月会出SSOP28.

啥时候出8脚的型号。价格0.88元啊(PK STC15F1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啥时候出8脚的型号。价格0.88元啊(PK STC15F100)

stc15f100是个笑话,0.99元的从它出来到现在,订购都说没货,推荐购买f104e要1.7x元,(也许只供给大客户)

谁都知道stc在8pin里面实际就一个芯片,用bootload程序划分成几十个型号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c15f100是个笑话,0.99元的从它出来到现在,订购都说没货,推荐购买f104e要1.7x元,(也许只供给大客户 ...

所有型号就是这么划出来的……
F100淘宝上有卖,不过1.3/pcs……
而且A版本还有中断BUG……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