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LGT小板,打样去喽……

楼主(2012-08-02):
板子的原理图和PCB布局早已公布在论坛里的,本来打算先做完飞思卡尔智能车,就布线去打样,没想到又进了全国总决赛,这下可忙不过来了……
不过还好,抽了一点时间布出来了,已经发往邮购部打样,过几天就能收到板子测试了……^_^
由于时间紧迫,布线质量不高,各位PCB高手们就不要猛拍砖了,受不起

另外上次发的那个没布线的帖子,里面有些错误,这里已经改正了

楼主:
下载次数都已经10次了,怎么每个人顶啊?
难道我做的实在太烂?

网友A:
调试了吗?

网友B:
建议过孔引到焊盘外面~ 不过手工焊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了吗?

正在邮购部打样,后天应该能收到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过孔引到焊盘外面~ 不过手工焊问题不大~~~

请教这么做是不是有什么坏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这么做是不是有什么坏处?

如果是批量生产,回流焊
那么焊锡膏很可能会通过过孔渗透到板子的另一面,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

如果给过孔盖绿油,就不用担心了

但是正规作法,建议还是引出来

网友C:
楼主  打样的步骤 是什么?

网友D:
这么多过孔,但是为啥木有见到反面走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过孔,但是为啥木有见到反面走线啊。。。

是Altium的一个Bug,3D预览的时候,底层的线看不见,并不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打样的步骤 是什么?

在本论坛的阿莫PCB板块有介绍,内容太多就不详说了。

网友E:
过孔避免在焊盘上,会造成焊接的时候热量顺着过孔的金属传导到其他地方,造成焊接困难或者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孔避免在焊盘上,会造成焊接的时候热量顺着过孔的金属传导到其他地方,造成焊接困难或者存在问题。 ...

其实要求板厂帮你做塞孔工艺就行了。我有些板子太小,也常把孔靠近焊盘,塞孔后批量没事。

网友:
打样8元???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Altium的一个Bug,3D预览的时候,底层的线看不见,并不是没有。

不是bug,是你底层阻焊透明度设置问题,在3D下按L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bug,是你底层阻焊透明度设置问题,在3D下按L可以设置。

哇••••••这你都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这你都知道!

http://www.amobbs.com/thread-5398892-1-1.html
我用SW画的。

网友G:
我觉得阿莫那里也有最小系统 板了,你为什么还要做个最小系统 板来,而不做个带些其它功能的。比如在上面可以焊流水流,驱动LED,LCD,带按键。这些都有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Altium的一个Bug,3D预览的时候,底层的线看不见,并不是没有。

你自己不会设置吧,这个不是BUG!  按L,将底层走线透明度设置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阿莫那里也有最小系统 板了,你为什么还要做个最小系统 板来,而不做个带些其它功能的。比如在上面可 ...

没发现邮购部里面已经缺货了吗?
而且阿莫的LGT小板是RS232串口的,我还是用TTL串口比较方便。
我的小板上有三个LED和三个按键,足够用的了。

网友:
在阿莫这里打样怎么算的。。上次我想打板,看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在专门打板那里直接填板的大小和要求然后上传PCB文件就可以了。阿莫这里的看不太明白。。

楼主(2013-04-10):
引用 网友A:
调试了吗?

因为忙于竞赛,一直没做调试,最近做了测试。
初步测试通过,串口能正确识别,流水灯也顺利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挺迷你

喜欢的朋友可以拿去,自己去打样

网友I(2013-05-30):
就是这种无私分享,让大家能够共同提高,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是这种无私分享,让大家能够共同提高,谢谢楼主!

已经焊接好了,并且做了简单测试,板子没问题,喜欢的朋友可以拿去打样。

焊接好的正面

焊接好的反面

第一个程序——永远都是流水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批量生产,回流焊
那么焊锡膏很可能会通过过孔渗透到板子的另一面,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

对,焊盘上有过孔的话很容易引起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