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C校验的问题。

楼主(2012-08-02):
比如我现在用C51写个串口通讯程序, 上位机发来个8帧的数据,单片机接收到了。
1、是先判别地址位(数据的第一个字节),还是先进行CRC校验?  如果是先进行CRC校验,用法是不是 {将CRC校验比对,如果出错的话, 就放弃此次接收到的数据?}
2、如果是先判别地址位,再进行CRC校验的话,用法是否如同上述?

网友:
   先判断头码,如果头码不正确就去接收下一帧数据啦,如果先校验的话你必须把全部数据都接收后才能校验!那样就浪费时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