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sht20这块温湿度传感器,有调通的程序分享下吧

楼主(2012-08-02):
论坛各位大佬,谁用过sht20这块温湿度传感器,有调通的程序分享下吧,51单片机的代码最好,或者FPGA的。

这里可以变为一个关于sht1X、sht2X和sht7X  瑞士Sensirion的温湿度传感器的交流区

我之前也发过一个帖子,是关于sht10的调试通过的代码,并且已经有人用此程序也调试通过,有问题可以交流,欢迎拍砖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9134-1-1.html

楼主:
调试出来了,使用51单片机   STC89C52 ,用软件模拟I2C,因为通信的不是标准的I2C
~~~  结贴   ~~~
有需要啊的留下邮箱。

网友:
a283912829@126.com

网友A:
I2C总线,有点难受,一旦连接线有问题就会死机,所以得加个判断,线断了也不会影响主循环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刚看到,在家里的电脑里,晚上回去发给你 。能问下你做什么用吗?项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总线,有点难受,一旦连接线有问题就会死机,所以得加个判断,线断了也不会影响主循环运行 ...

1、死机是指什么MCU还是PC?一个传感器能把搞死机也不可思议。呵呵
2、加什么判断,校验CRC?我没加CRC,一般办公室或家里环境下也挺正常的。不知CRC在什么情况下才发挥功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死机是指什么MCU还是PC?一个传感器能把搞死机也不可思议。呵呵
2、加什么判断,校验CRC?我没加CRC, ...

I2C里读从机的时候都会有WHILE(XXX==1);这样的等待信号的语句,如果信号没有了,你说MCU会不会死呢,加个超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里读从机的时候都会有WHILE(XXX==1);这样的等待信号的语句,如果信号没有了,你说MCU会不会死呢,加个 ...

I2C我是按时序写的
大概分为以下几个子函数:

void I2C_Delay (uchar t);//延时

void I2C_Init(void);//I2C初始化

void I2C_Start(void);//起始

void I2C_Stop(void);//停止

uchar I2C_WRByte(uchar WRByte);//写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I2C_RDByte(uchar AckValue);//读一个字节数据

void SoftReset(void);//软复位

float ReadSht20(char whatdo);//读取

用的是非主机模式和软件复位实现的。

网友C:
请问下,sht10和sht20有什么区别,还有它们是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sht10和sht20有什么区别,还有它们是什么价位?

sht10大概是27元左右,sht20大概是35元左右.测量的性能上来说差别很小,无非是测量更精确的差别。但是一般场合两款芯片都绝对可以胜任。有一点是芯片封装完全不一样,sht20是DFN式的不太好焊接,但是占的布板的时候面积很小这就是优势。两款芯片都是超低功耗的。

网友C:
谢谢。打算用sht10做个温湿度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打算用sht10做个温湿度控制器。

sht10,挺好的,我现在一直在用,帖子里的代码如果你用51单片机就可知直接用。根本不用修改,可以当做sht10 的驱动,不用过多管怎么实现的,腾出时间去忙别的,看做往电脑里装了一个驱动。

楼主:
FPGA前几天  也调试通了

网友D(2013-05-09):
LZ 我刚好有个一个项目就是用SHT21 但是还没调通啊,能否给我发一份啊 谢谢啊 57861373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我刚好有个一个项目就是用SHT21 但是还没调通啊,能否给我发一份啊 谢谢啊  ...

提供给你做参考吧。。。SHT20.c  和SHT20.h  单片机:STC89C52RC
/***************************************************************
*   File name    :  SHT20.c
*   Description  :  SHT20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Sensors
*     M C U      :  STC89C52RC
*   Compiler     :  Keil uVision V4.00a (C51)
*   Created by   :  dingshidong
*   Copyright    :  Copyright(c) 2012 WUXI
*   Created data :  2012.08.07
*   Modified data:  2012.08.10
*   Vision       :  V1.0
*****************************************************************/
#include <STC89.H> //stc89cxx head file
#include "SHT20.H" //sht20 head file
/*================================================================
【  Name  】Pin Description
【Function】模拟IIC使用的引脚定义,注意要上拉电阻,SDA和SCL均上拉10KΩ电阻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Pin Description*************
   P2.6------SCK     (SHT20)
   P2.7------DATA    (SHT20)
*****************************************/
sbit SDA=P2^7;                 // define data pin
sbit SCL=P2^6;                 // define clock pin

/*================================================================
【  Name  】
【Function】SHT20的I2C地址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define SHT20ADDR 0x80
/*================================================================
【  Name  】
【Function】应答位电平定义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define ACK            0            //应答信号
#define NACK        1             //非应答信号

/*================================================================
【  Name  】void Delay(uint t)
【Function】delay Nms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void Delay(uint t)
{
        uchar i;
        while(t--)
        {
                for(i=0;i<200;i++);
        }
}
/*------------------------------------------------------------*/
/**********************Simulation I2C Function*****************/
/*------------------------------------------------------------*/

/*================================================================
【  Name  】void I2CDelay (uchar t)
【Function】模拟IIC用的短延时 us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void I2CDelay (uchar t)
{
        while(t--);
}

/*================================================================
【  Name  】void I2CInit(void)
【Function】I2C初始化,空闲状态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void I2CInit(void)
{
        SDA = 1;
        I2CDelay(1);
        SCL = 1;
        I2CDelay(1);
}

/*================================================================
【  Name  】void I2CStart(void)
【Function】I2C起始信号
【  Notes 】SCL、SDA同为高,SDA跳变成低之后,SCL跳变成低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void I2CStart(void)
{
          SDA = 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ZLG
          SCL = 1;
          I2CDelay(5);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ZLG
          SDA = 0;                            //发送起始信号-ZLG
        I2CDelay(5);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ZLG
          SCL = 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ZLG
        I2CDelay(5);
}

/*================================================================
【  Name  】void I2CStop(void)
【Function】I2C停止信号
【  Notes 】SCL、SDA同为低,SCL跳变成高之后,SDA跳变成高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void I2CStop(void)
{
          SDA = 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ZLG
          SCL = 0;
        I2CDelay(5);
          SCL = 1;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ZLG
          I2CDelay(5);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ZLG
          SDA = 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ZLG
          I2CDelay(5);
}

/*================================================================
【  Name  】uchar I2C_Write_Byte(uchar WRByte)
【Function】I2C写一个字节数据,返回ACK或者NACK
【  Notes 】从高到低,依次发送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uchar I2C_Write_Byte(uchar Write_Byte)         //Sendbyte
{
        uchar i;
        for(i=0;i<8;i++)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ZLG
        {
                if(Write_Byte&0x80)              //判断发送位--ZLG
                {
                        SDA = 1;
                }
                else
                {
                        SDA = 0;
                }
                I2CDelay(1);
                SCL=1;                                  //输出SDA稳定后,拉高SCL给出上升沿,从机检测到后进行数据采样
                I2CDelay(5);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ZLG
                SCL=0;
                I2CDelay(1);
                Write_Byte <<= 1;
        }
        I2CDelay(4);
        SDA = 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ZLG
    SCL = 1;                      //MCU告知SHT2X数据发送完毕,等待从机的应答信号
        I2CDelay(5);
        /*以下是判断I2C总线接收应到应答信号是ACK还是NACK*/
        if(SDA==1)                                   //SDA为高,收到NACK
                return NACK;
        else                                           //SDA为低,收到ACK
                return ACK;
        SCL=0;
        I2CDelay(15);
}

/*================================================================
【  Name  】uchar I2C_Read_Byte(uchar AckValue)
【Function】I2C读一个字节数据,入口参数用于控制应答状态,ACK或者NACK
【  Notes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uchar I2C_Read_Byte(uchar AckValue)//receivebyte
{
        uchar i,RDByte=0;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ZLG
        SDA = 1;                                  //释放总线,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ZLG
        for (i=0;i<8;i++)
        {
                SCL = 1;                          //SCL高电平期间,采集SDA信号,并作为有效数据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ZLG
                I2CDelay(2);
                RDByte <<= 1;                  //移位
                if(SDA==1)                           //采样获取数据
                {
                        RDByte |= 0x01;
                }
                else
                {
                        RDByte &= 0xfe;
                }
                I2CDelay(1);
                SCL = 0;                             //下降沿,从机给出下一位值
                I2CDelay(6);
        }
        /*以下是I2C总线发送应答信号ACK或者NACK*/
        SDA = AckValue;                      //应答状态
        I2CDelay(3);
        SCL = 1;
          I2CDelay(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ZLG
          SCL = 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ZLG
          I2CDelay(15);
        //SDA = 1;
        return RDByte;
}

/*================================================================
【  Name  】void SoftReset(void)
【Function】SHT20软件复位,主函数中调用
【  Notes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void SoftReset(void)
{
        I2CInit();                       //I2C initialize
        I2CStart();                      //start I2C
        I2C_Write_Byte(SHT20ADDR&0xfe);  //I2C address + write
        I2C_Write_Byte(0xfe);                         //soft reset
        I2CStop();                       //stop I2C
}

/*================================================================
【  Name  】void SET_Resolution(void)
【Function】写寄存器,设置分辨率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void SET_Resolution(void)
{
  I2CStart();                                                                         //Start I2C
  if(I2C_Write_Byte(SHT20ADDR&0xfe)==ACK)       //I2C address + write + ACK
  {
   if(I2C_Write_Byte(0xe6)==ACK)                            //写用户寄存器
    {
     if(I2C_Write_Byte(0x83)==ACK);                            //设置分辨率   11bit RH% 测量时间:12ms(typ.) & 11bit T℃ 测量时间:9ms(typ.)
    }
  }
   I2CStop();                                   //Stop I2C
}

/*================================================================
【  Name  】float ReadSht20(char whatdo)
【Function】非主机模式,读取函数函数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float ReadSht20(char whatdo)
{
        float temp;
        uchar MSB,LSB;
        float Humidity,Temperature;

        SET_Resolution();
        I2CStart();
        if(I2C_Write_Byte(SHT20ADDR&0xfe)==ACK)                  //I2C address + write + ACK
        {
            if(I2C_Write_Byte(whatdo)==ACK)                      //Command
                {
                 do
                  {
                        Delay(6);
                        I2CStart();
                        }while(I2C_Write_Byte(SHT20ADDR|0x01)==NACK);     //I2C address + read        + NACK

                        MSB = I2C_Read_Byte(ACK);                                              //Data(MSB)
                        LSB = I2C_Read_Byte(ACK);                                              //Data(LSB)
                        I2C_Read_Byte(NACK);                                                          //Checksum  + NACK
                        I2CStop();                                                                              //Stop I2C
                        LSB &= 0xfc;                                          //Data (LSB) 的后两位在进行物理计算前前须置‘0’
                        temp = MSB*256 + LSB;                                                          //十六进制转成十进制

                        if (whatdo==((char)0xf5))                                          //No Hold Master Mode,read humidity
                        {
                          /*-- calculate relative humidity [%RH] --*/
                                Humidity =(temp*125)/65536-6;                 //公式: RH%= -6 + 125 * SRH/2^16
                                return Humidity;                              //返回值:humidity
                        }
                        else                                                                                      //No Hold Master Mode,read temperature
                        {
                           /*-- calculate temperature [°C] --*/
                                Temperature = (temp*175.72)/65536-46.85;      //公式:T= -46.85 + 175.72 * ST/2^16
                                return Temperature;                                      //返回值:temperature
                        }
                 }
          }
        return 0;
}

/***************************************************************
*   File name    :  SHT20.h
*   Description  :  SHT20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Sensors
*     M C U      :  STC89C52RC
*   Compiler     :  Keil uVision V4.00a (C51)
*   Created by   :  dingshidong
*   Copyright    :  Copyright(c) 2012 Wuxi CASILINK Tech.CO.,Ltd
*   Created data :  2012.08.07
*   Modified data:        2012.08.10
*   Vision       :  V1.0
*****************************************************************/

/*****************Function Declaration*************************/
/*----define to easier to us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
【  Name  】void Delay(uint t)
【Function】delay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void Delay(uint t);

/*================================================================
【  Name  】void I2CDelay (uchar t)
【Function】模拟IIC用的短延时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void I2CDelay (uchar t);

/*================================================================
【  Name  】void I2CInit(void)
【Function】I2C初始化,空闲状态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void I2CInit(void);

/*================================================================
【  Name  】void I2CStart(void)
【Function】I2C起始信号
【  Notes 】SCL、SDA同为高,SDA跳变成低之后,SCL跳变成低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void I2CStart(void);

/*================================================================
【名 称】void I2CStop(void)
【功 能】I2C停止信号
【备 注】SCL、SDA同为低,SCL跳变成高之后,SDA跳变成高
【作 者】dingshidong
【时 间】2012年8月7日
================================================================*/
void I2CStop(void);

/*================================================================
【  Name  】uchar I2C_Write_Byte(uchar WRByte)
【Function】I2C写一个字节数据,返回ACK或者NACK
【  Notes 】从高到低,依次发送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uchar I2C_Write_Byte(uchar Write_Byte);

/*================================================================
【  Name  】uchar I2C_Read_Byte(uchar AckValue)
【Function】I2C读一个字节数据,入口参数用于控制应答状态,ACK或者NACK
【  Notes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uchar I2C_Read_Byte(uchar AckValue);

/*================================================================
【  Name  】void SoftReset(void)
【Function】SHT20软件复位,主函数中调用
【  Notes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void SoftReset(void);

/*================================================================
【  Name  】void SET_Resolution(void)
【Function】写寄存器,设置分辨率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void SET_Resolution(void);

/*================================================================
【  Name  】float ReadSht20(char whatdo)
【Function】读取函数函数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float ReadSht20(char whatdo);

网友:
楼上的编程风格真的很好,很清晰,阅读起来很舒服,

网友(2013-06-10):
引用 楼主:
提供给你做参考吧。。。SHT20.c  和SHT20.h  单片机:STC89C52RC

感谢楼主分享,uchar I2C_Write_Byte(uchar Write_Byte)         //Sendbyte  最后return 那儿写法值得商榷

网友E:
LZ遇到过没   湿度大于56%读出来的值就为0了,用的SHT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遇到过没   湿度大于56%读出来的值就为0了,用的SHT20

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不解,我对传感器哈口气 , 温度正常  湿度只要超过56%就变为0了  难道我的是国产的

网友E:
解决了  溢出问题

网友(2013-09-12):
我现在 也在用sht20   有应答信号  可读出来的数据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供给你做参考吧。。。SHT20.c  和SHT20.h  单片机:STC89C52RC

网友F:
我是基于stm32 上的  现在已经调通了。

网友(2014-06-07):
为什么在 I2C_Write_Byte的时候,一直等不到ACK呢,每次都是NACK,导致无法进入下面的测量。

网友:
为什么当准备读取SHT20的时候,SCL就会变得异常,SDA也异常了,如果在读取之前暂停一下,或者单步操作就可以正常呢?

网友(2014-07-11):
这个温度负值怎么计算?

网友:
请问SHT20ADD 地址0x80是怎么得出的?

网友:
我在手册中查到了 有问题想和楼主交流下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基于stm32 上的  现在已经调通了。

请问你用的stm32什么型号,方便交流下吗?

网友(2014-08-14):
引用 网友F:
我是基于stm32 上的  现在已经调通了。

你好,最近我也买了两个,准备做下测试,也是在STM32下做,能提供下你调通后的测试代码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基于stm32 上的  现在已经调通了。

lpdpzc@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基于stm32 上的  现在已经调通了。

兄弟,同求一份做参考,最近也要开始弄这个,基于stm32的,kmxtye@163.com,谢谢哈

网友:
湿度测量一直是业界难题,据说头发丝比较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基于stm32 上的  现在已经调通了。

你好!STM32的代码可否参考一下,调不同啊。

网友G(2014-09-16):
学习下,调通的求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下,调通的求分享下

17楼
顺便把SHT1X和SHT21官方提供参考代码传上来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用上

网友H(2014-12-03):
sht20是3.6V的,怎么跟5V的单片机连接?

网友I:
从SHT10追到SHT20,还是大脑兄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SHT10追到SHT20,还是大脑兄给力啊

SHT20比SHT10价格便宜

网友J:
引用 网友H:
sht20是3.6V的,怎么跟5V的单片机连接?

SHT20供电采用3.3v  两根数据线上拉电阻接3.3v

网友K:
引用 网友J:
SHT20供电采用3.3v  两根数据线上拉电阻接3.3v

还用sht20?现在都out了,现在都该成了silabs,si7021.价格便宜多了。而且精度还高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还用sht20?现在都out了,现在都该成了silabs,si7021.价格便宜多了。而且精度还高

手头里有5pcs样片,不用可惜 ,用了贵,你说的芯片暂无样片

网友L:
已经买不到SHT10了,除非淘宝,

他们不做小订单了,2000个起订。。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已经买不到SHT10了,除非淘宝,

他们不做小订单了,2000个起订。。

那SHT20呢  批量什么价格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手头里有5pcs样片,不用可惜 ,用了贵,你说的芯片暂无样片

si7021,差不多1个多美刀吧,含税7块多吧,sht10淘宝上面卖20.估计批量也到10多多块,关键是sht10没有si7021性能参数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SHT20呢  批量什么价格

不清楚,反正我们是彻底放弃用盛世瑞恩的传感器了

盛世瑞恩据说和宝马合作,这个传感器要大量给宝马供货,不做小客户了。。已经买不到了

我们是改用霍尼韦尔的了  。。自己玩玩就行,做产品就先考滤下别的,要不,东西是可以量产了,但东西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si7021,差不多1个多美刀吧,含税7块多吧,sht10淘宝上面卖20.估计批量也到10多多块,关键是sht10没有si70 ...

我觉的这个东西不能单看暂时的数据

要经长时间的考验。几年后,看下它能飘多少。精度又是多少

SHT 卖这么贵,而且还这么大的市场,这么多人用,应该是有它的优势的

网友(2015-05-08):
各位师傅帮我看看 这代码哪里有问题,完全用的楼主的代码,就是读不出SHT20温度湿度,if(I2C_Write_Byte(SHT20ADDR&0xfe)==ACK)把这段屏蔽掉就能读出数据但是数据不对实际温度是20几度读出的温度有50多度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include<STC89C5.h>         //12M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signed char f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signed int fuint1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TC  0xF3 //温度测量
#define SH  0xF5 //湿度测量
#define WR        0xE6 //写寄存器
#define RD  0xE7 //读寄存器
#define RST 0xFe //软复位

/*================================================================
【  Name  】
【Function】SHT20的I2C地址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define SHT20ADDR 0x80
/*================================================================
【  Name  】
【Function】应答位电平定义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define ACK            0            //应答信号
#define NACK        1             //非应答信号

#define led_duan P0                //数码管段选//
#define led_wei P2                //数码管位选//

  35. fuint16 value;
  36. fuint16 ys;

bit dian = 0;

bit ad_ok = 0;

sbit        wei_1 = P2^0;
sbit        wei_2 = P2^1;
sbit        wei_3 = P2^2;
sbit        wei_4 = P2^3;
sbit        wei_5 = P2^4;
sbit        wei_6 = P2^5;
sbit        wei_7 = P2^6;

sbit led_dian = P0^5;

sbit        SDA = P3^4;
sbit        SCL =  P3^3;

uint8 xsjs = 0;
uint16 pca_s=0;

uint16 wendu,shidu;

uint8 xszc[7];        //显示缓冲区
uint8 code duan_ma[] = {
        0x28,/*0*/
        0x7E,/*1*/
        0xA2,/*2*/
        0x62,/*3*/
        0x74,/*4*/
        0x61,/*5*/
        0x21,/*6*/
        0x7A,/*7*/
        0x20,/*8*/
        0x60,/*9*/
};

uint8 code wei_ma [] =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

/*================================================================
【  Name  】void Delay(uint t)
【Function】delay Nms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void Delay(uint t)
{
        uchar i;
        while(t--)
        {
                for(i=0;i<200;i++);
        }
}
/*------------------------------------------------------------*/
/**********************Simulation I2C Function*****************/
/*------------------------------------------------------------*/

/*================================================================
【  Name  】void I2CDelay (uchar t)
【Function】模拟IIC用的短延时 us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void I2CDelay (uchar t)
{
        while(t--);
}

/*================================================================
【  Name  】void I2CInit(void)
【Function】I2C初始化,空闲状态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void I2CInit(void)
{
        SDA = 1;
        I2CDelay(1);
        SCL = 1;
        I2CDelay(1);
}

/*================================================================
【  Name  】void I2CStart(void)
【Function】I2C起始信号
【  Notes 】SCL、SDA同为高,SDA跳变成低之后,SCL跳变成低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void I2CStart(void)
{
          SDA = 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ZLG
          SCL = 1;
          I2CDelay(5);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ZLG
          SDA = 0;                            //发送起始信号-ZLG
        I2CDelay(5);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ZLG
          SCL = 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ZLG
        I2CDelay(5);
}

/*================================================================
【  Name  】void I2CStop(void)
【Function】I2C停止信号
【  Notes 】SCL、SDA同为低,SCL跳变成高之后,SDA跳变成高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void I2CStop(void)
{
          SDA = 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ZLG
          SCL = 0;
        I2CDelay(5);
          SCL = 1;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ZLG
          I2CDelay(5);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ZLG
          SDA = 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ZLG
          I2CDelay(5);
}

/*================================================================
【  Name  】uchar I2C_Write_Byte(uchar WRByte)
【Function】I2C写一个字节数据,返回ACK或者NACK
【  Notes 】从高到低,依次发送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uchar I2C_Write_Byte(uchar Write_Byte)         //Sendbyte
{
        uchar i;
        for(i=0;i<8;i++)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ZLG
        {
                if(Write_Byte&0x80)              //判断发送位--ZLG
                {
                        SDA = 1;
                }
                else
                {
                        SDA = 0;
                }
                I2CDelay(1);
                SCL=1;                                  //输出SDA稳定后,拉高SCL给出上升沿,从机检测到后进行数据采样
                I2CDelay(5);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ZLG
                SCL=0;
                I2CDelay(1);
                Write_Byte <<= 1;
        }
        I2CDelay(4);
        SDA = 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ZLG
    SCL = 1;                      //MCU告知SHT2X数据发送完毕,等待从机的应答信号
        I2CDelay(5);
        /*以下是判断I2C总线接收应到应答信号是ACK还是NACK*/
        if(SDA==1)                                   //SDA为高,收到NACK
                return NACK;
        else                                           //SDA为低,收到ACK
                return ACK;
        SCL=0;
        I2CDelay(15);
}

/*================================================================
【  Name  】uchar I2C_Read_Byte(uchar AckValue)
【Function】I2C读一个字节数据,入口参数用于控制应答状态,ACK或者NACK
【  Notes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uchar I2C_Read_Byte(uchar AckValue)//receivebyte
{
        uchar i,RDByte=0;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ZLG
        SDA = 1;                                  //释放总线,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ZLG
        for (i=0;i<8;i++)
        {
                SCL = 1;                          //SCL高电平期间,采集SDA信号,并作为有效数据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ZLG
                I2CDelay(2);
                RDByte <<= 1;                  //移位
                if(SDA==1)                           //采样获取数据
                {
                        RDByte |= 0x01;
                }
                else
                {
                        RDByte &= 0xfe;
                }
                I2CDelay(1);
                SCL = 0;                             //下降沿,从机给出下一位值
                I2CDelay(6);
        }
        /*以下是I2C总线发送应答信号ACK或者NACK*/
        SDA = AckValue;                      //应答状态
        I2CDelay(3);
        SCL = 1;
          I2CDelay(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ZLG
          SCL = 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ZLG
          I2CDelay(15);
        //SDA = 1;
        return RDByte;
}

/*================================================================
【  Name  】void SoftReset(void)
【Function】SHT20软件复位,主函数中调用
【  Notes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void SoftReset(void)
{
        I2CInit();                       //I2C initialize
        I2CStart();                      //start I2C
        I2C_Write_Byte(SHT20ADDR&0xfe);  //I2C address + write
        I2C_Write_Byte(0xfe);                         //soft reset
        I2CStop();                       //stop I2C
}

/*================================================================
【  Name  】void SET_Resolution(void)
【Function】写寄存器,设置分辨率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void SET_Resolution(void)
{
  I2CStart();                                                                         //Start I2C
  if(I2C_Write_Byte(SHT20ADDR&0xfe)==ACK)       //I2C address + write + ACK
  {
   if(I2C_Write_Byte(0xe6)==ACK)                            //写用户寄存器
    {
            if(I2C_Write_Byte(0x83)==ACK);                            //设置分辨率   11bit RH% 测量时间:12ms(typ.) & 11bit T℃ 测量时间:9ms(typ.)
    }
  }
   I2CStop();                                   //Stop I2C
}

/*================================================================
【  Name  】float ReadSht20(char whatdo)
【Function】非主机模式,读取函数函数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float ReadSht20(char whatdo)
{
        float temp;
        uchar MSB,LSB;
        float Humidity,Temperature;

        SET_Resolution();
        I2CStart();
//        if(I2C_Write_Byte(SHT20ADDR&0xfe)==ACK)                  //I2C address + write + ACK 这个函数屏蔽掉才读出数据但是数据好像不对,读出的温度50多度环境温度只有20几度
        {
            if(I2C_Write_Byte(whatdo)==ACK)                      //Command
                {
                 do
                  {
                        Delay(6);
                        I2CStart();
                        }while(I2C_Write_Byte(SHT20ADDR|0x01)==NACK);     //I2C address + read        + NACK

                        MSB = I2C_Read_Byte(ACK);                                              //Data(MSB)
                        LSB = I2C_Read_Byte(ACK);                                              //Data(LSB)
                        I2C_Read_Byte(NACK);                                                          //Checksum  + NACK
                        I2CStop();                                                                              //Stop I2C
                        LSB &= 0xfc;                                          //Data (LSB) 的后两位在进行物理计算前前须置‘0’
                        temp = MSB*256 + LSB;                                                          //十六进制转成十进制

                        if (whatdo==((char)0xf5))                                          //No Hold Master Mode,read humidity
                        {
                          /*-- calculate relative humidity [%RH] --*/
                                Humidity =(temp*125)/65536-6;                 //公式: RH%= -6 + 125 * SRH/2^16
                                return Humidity;                              //返回值:humidity
                        }
                        else                                                                                      //No Hold Master Mode,read temperature
                        {
                           /*-- calculate temperature [°C] --*/
                                Temperature = (temp*175.72)/65536-46.85;      //公式:T= -46.85 + 175.72 * ST/2^16
                                return Temperature;                                      //返回值:temperature
                        }
                 }
          }
        return 0;
}

//=========================================显示数据分解===========================================

void pv3_3_DATA(uint16 x)
{
        uint8 a,b,c,d,e;
        a = x/10000;
        b = x%10000/1000;
        c = x%1000/100;
        d = x%100/10;
        e = x%10;
        xszc[2]=a;
        xszc[3]=b;
        xszc[4]=c;
        xszc[5]=d;
        xszc[6]=e;
}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1;

        TH0 = 0xF6;
        TL0 = 0x3C;

        TR0 = 1;
        ET0 = 1;

        EA = 1;

        while(1)
        {

                if(ad_ok == 1)
                {
                //                EA = 0;
                                shidu=(ReadSht20(TC)*100);//湿度
                //                EA = 1;
                        ad_ok = 0;
                }

                pv3_3_DATA(shidu);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H0 = 0xF6;
        TL0 = 0x3C;
        pca_s++;
        if(pca_s == 200)
        {
                ad_ok = 1;
                pca_s = 0;
        }

        led_wei = 0xFF;;
        switch(xsjs)
        {
                case 0: led_duan = duan_ma[xszc[xsjs]];wei_1=0;break;
                case 1: led_duan = duan_ma[xszc[xsjs]];wei_2=0;break;
                case 2: led_duan = duan_ma[xszc[xsjs]];wei_3=0;break;
                case 3: led_duan = duan_ma[xszc[xsjs]];wei_4=0;break;
                case 4: led_duan = duan_ma[xszc[xsjs]];led_dian=dian;wei_5=0;break;
                case 5: led_duan = duan_ma[xszc[xsjs]];wei_6=0;break;
                case 6: led_duan = duan_ma[xszc[xsjs]];wei_7=0;
        }

        xsjs++;
        if(xsjs == 7)xsjs = 0;
}

网友(2015-10-13):
怎么设置分辨率

网友:
这类 sht10 好贵啊!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24238.html

网友(2015-12-01):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  溢出问题

兄弟,我想问问你是怎么解决溢出的问题的,我对传感器哈气也变成了全部都是0。还有温度一直在波动,不是正常的温度,波动范围很大。

网友:
最近刚接触到SHT20的实验,请教楼主共享一下代码学习一番.另外他的代码可以跟SHT10的通用吗(除了那些读取命令)?谢谢 RUIXS@MSN.COM

网友(2016-04-20):
引用 楼主:
提供给你做参考吧。。。SHT20.c  和SHT20.h  单片机:STC89C52RC

多谢前辈

网友M(2016-06-21):
感谢前辈分享,测试可用,但是第155-165行写数据后等待ACK那里要改一下

网友N(2018-05-29):
引用 网友M:
感谢前辈分享,测试可用,但是第155-165行写数据后等待ACK那里要改一下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你说的等待ACK那里应该要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你说的等待ACK那里应该要怎么改?

确实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