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条C语言语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8-02):
loog *p;
p=(loog *)malloc(8);

网友:
loog 是不是一个 自定义的类型 或者结构体什么的啊
malloc(8); 其实我也不知道申请了多少空间
楼下解答

网友:
申请一块8字节的空间,赋给类型为loog的p指针。

网友:
粘楼主的光学习了。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A:
名义上 申请8字节 实际上依赖于内存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名义上 申请8字节 实际上依赖于内存管理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