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08A 20C-SP24L (SSOP24封装) 和LGT8F08A芯片(SOP28封装) 除了封.....

楼主(2012-08-02):
LGT8F08A 20C-SP24L (SSOP24封装) 和LGT8F08A芯片(SOP28封装)  除了封装不同还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对体积,功耗,外部复位没有要求可以选择SOP2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体积,功耗,外部复位没有要求可以选择SOP28!

有没有碰到全球唯一ID号丢失的情况?我测试的结果是很易全变成0.

网友:
换一片I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