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雕刻机刻出来的字是反的 什么原因

楼主(2012-08-02):
在ARTCAM8.1里面写了几个字 刀路模拟出来都是正的  但是用MACH3运行实际刻出来字是反的,什么问题 如何解决

网友:
是X轴方向反了还是Y轴?上图吧。

楼主:
我一开始以为是轴的问题 我把Y反了一下 但是还是一样的   就是字刻字有机玻璃上面 是反的 到过来看 就是正的  就是镜像了  像图章一样

网友:
X轴呢?试了没?

网友:
应该是MACH3设置的问题,如果左右反了就是X轴设置错了,如果上下反了就是Y轴设置错了

网友:
反着装夹。

网友:
X轴镜像就可以完美解决了。

楼主:
是Y轴上的线改了下就好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