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磁阀驱动电路。。。。

楼主(2012-08-02):
最近在弄个饮水机,要用到电磁阀控制出水口,想问下各位电磁阀如何驱动?用继电器吗?怎么去实现?求帮助。。。无限感激

网友A:
以前接触过壁挂锅炉,用pwm控制比例阀来调节火的大小,进而实现恒温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接触过壁挂锅炉,用pwm控制电磁阀来调节火的大小,进而实现恒温控制

这个。。。。貌似和我要弄的差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接触过壁挂锅炉,用pwm控制电磁阀来调节火的大小,进而实现恒温控制

PWM控制电磁阀?是比例阀吧

楼主:
我要用的应该是常闭型饮水机用电磁阀吧。。。

网友:
直接给开关量信号的吧

网友:
三极管放大--》继电器=电磁阀

网友:
他们扯远了,普通开关型电磁阀就用继电器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接触过壁挂锅炉,用pwm控制电磁阀来调节火的大小,进而实现恒温控制

请问你用比例阀控制火力,实现恒温 用的是什么算法?
是PID算法吗?

我最近也在做恒温控制,用的是PID算法,但是当温度快达到设定值时,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1、增大积分系数,则速度加快,但是会有过冲的情况;
2、前两天进水水温度较低时,积分系数刚刚好,实现快速恒温,但是当今天水温较高时,温度上升快了,但是温度又过冲了!

麻烦啊,不知有什么好的解决算法 没有?
难道PID参数需要实时变化?动态调整PID参数?

网友B:
你所需的电磁阀实际就是一个开关量,把它当继电器(线圈)控制就可以了,简单的就是三极管驱动,或者用光耦隔离控制;
高低电平可控制而已;
具体的电磁阀你去找几个样品直接通电试试就知道了@

如果是220 交流的话可以用继电器 或者交流固态继电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需的电磁阀实际就是一个开关量,把它当继电器(线圈)控制就可以了,简单的就是三极管驱动,或者用光耦 ...

好~O(∩_∩)O谢谢。。。
过几天去找电磁阀弄弄

网友:
要用电磁阀控制吗???感觉没有必要啊,现在的饮水机不是都是模具那边结构控制出水的吗?

网友:
保险一点 用三级管+光耦或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