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来帮忙看看这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8-02):
Din=(bit)(date&0x01);(bit)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将变量data和0x01位于,得出来的值强制转换为bit位变量。   再赋值给变量D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变量data和0x01位于,得出来的值强制转换为bit位变量。   再赋值给变量Din

请问如果把变量data和0x08与的出来最高位可以转换成比特变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把变量data和0x08与的出来最高位可以转换成比特变量吗?

相与的结果只要不是0x00,转换成bit后就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