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MSP430F149做的频率计为什么不能测高频率?

楼主(2012-08-02):
我用EE1410合成函数信号发生器产生 幅度为3.5V 频率可调的方波信号给P1^1。
用1602显示。
频率较小时测量准确,但是频率大时,1602扫描就会变的很慢,700HZ的时候,1602就停止扫描了。就不显示,不刷新数值了。为什么?
求大神指导!下面是我的程序。

#include "LCD1602.H"
unsigned char wan,qian,bai,shi,ge;
unsigned char num;
uchar  table[]="Frequency:";
uchar  table1[]="HZ";
unsigned int fre;
unsigned int new_cap=0;
unsigned int old_cap=0;
unsigned int cap_diff=0;

unsigned char index=0;
unsigned char count=0;

void main()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for(i=0;i<20000;i++)
  {}
  P1DIR=0X01;
  P1OUT&=~0X01;

  P1SEL|=0X02;

  CCTL0=CM_1 + SCS + CCIS_0 + CAP  + CCIE;
  TACTL=TASSEL_1 + MC_2;
  _EINT();
  init();
  while(1)
  {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0;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20);
        }
//        write_com(1);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a(0x30+wan);
        write_data(0x30+qian);
        write_data(0x30+bai);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write_com(0x80+0x48);
        for(num=0;num<2;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20);
        }

    }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
{
    new_cap=TACCR0;//这里用TAR或者CCR1都行。因为下面是两个值相减,所以周期是不会变的,不该要的部分都减掉了

if(new_cap>old_cap)
        cap_diff=new_cap-old_cap;
else
        cap_diff=65536-old_cap+new_cap;//这里要注意,因为有可能old_cap>new_cap。就是计时溢出的问题,特别注意这个
  old_cap=new_cap;
  fre=32768/cap_diff;
  wan=fre/10000;
  qian=fre%10000/1000;
  bai=fre%1000/100;
  shi=fre%100/10;
  ge=fre%10;
}

网友:
700HZ 这不算高频率!楼主还是检查下程序吧!主程序刷屏是不是太频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