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春风电源设计的双电源,不只原理对否,请指正~~~

楼主(2012-08-02):
关注春风大师的电源已经好久了,春风电源无论是原理上的精巧或者是春风大师本人对做工和设计指标的精益求精都很令人佩服~~~敬礼~~~~
对春风电源的原理图已经学习了好久了,看到版本一次一次的更新,还发行套件,众多网友积极的预定、购买,看的我心里也痒痒的,无奈囊中羞涩。本人学生一个,实验室里用的比较多的是双电源,所以就想模仿大师的,设计一个正负双电源的。把基本的正负5V、正负9V单独用三端稳压器搞定,再添加一组精密可控的最大正负30V,最大2A的数控电源。目前设计的原理图为验证版本,就是手工做板验证电路是否能够按照预定的计划工作。如果可以的话,就改进电路,包括更换更精密的元件等等。所以这个验证版本的原理图也就是看看电路的工作有没有点可控的意思,能否大概满足要求,即验证电路设计的正确与否,所以各位不要在我用的元件的粗糙上要求我咯!!!采样电阻和保护电阻都是采用的0.22R的水泥电阻,所以运放的放大倍数已修正。
最初想使用FET调整管的,可是一直设计不出负电源部分的驱动电路,我是想采用一路DA的输出同时控制正负电源,以保证输出对称,一路DA输出控制电路,保证正负电源输出的电流一致!!所以最后还是采用了大功率三极管的方案,原理图如附件所示,在这里班门弄斧了啊,请大家多多指正~~~~莫笑哦~~~
另外单独做了一块整流和正负12V输出的板子,以给电源供电。这里的VIN+和VIN-即为整流后的输入。使用TL431和可调电阻模拟DA的控制,大概就是这样,还望大家指正~~~谢谢。
这个只是原理上的验证版本,只要有可控的意思,并且大概差不多就行了,如果原理无误 ,我会细化和改进的。

网友(2013-02-21):
神马情况?抢占了沙发?下载看看,顶楼主!

网友:
做过的电源测试过没有?

网友(2014-03-24):
我刚刚看到,你的电源做得如何

网友:
两个同样的电源,输入端隔离,四个端口全部引出,通过不同接线方式达到各种要求,双正 、双正负、双隔离等等。哪用搞的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