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DSP 无刷电调(正转/反转)

楼主(2012-08-03):
用6个NMOS搭的功率转换部分,20KHz PWM 采用中心对齐,ADC同步采样各相电压,使用BEMF积分进行六步换相。最后用PID稳定转速。 ARM板本的还没做到PID,DSP程序已经完整实现了。下一步就是CAN通信了

ARM启动和闭环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M0OTEwMjg4/v.swf

ARM 版本改进好的无刷运行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M0OTYzMTc2/v.swf

实现正转反转转换,从+400RPM加到+1000RPM,在逐步减小,中间有一小段时间大约100RPM,然后停下,再继续减到-600RPM,再加回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M1MTkyMDk2/v.swf

DSP实现了转速的PID稳定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M0OTA5Nzg0/v.swf

网友:
沙发顶你,呵呵呵,我也弄这个,以后有问题还请大侠多指导指导

网友A:
DSP的那个启动好顺溜啊

网友B:
兄台关于启动切换到无感能否指点一二?   切换过程是这样的 按照MK的代码启动成功后退出启动函数 此时的退出的速度大约10ms换一次相延时30度就是5ms,退出后按照MK的代码给个小占空比 开始捕获零点信号,然后主循环里 给了个占空比大约能转到1600转  约3ms换一次相的样子 。第一次捕获清空计数器的值 让phase++ 不换相 第二次捕获到零点 计算速度 计算延时30度  可是此时延时30度计算值很大 导致第一次延时换向 产生了极大的滞后 , 此次换向之后 电机转的很不顺畅。 请问大家 延时30度这怎么处理的呢
退出时10ms 换一相 他的30电角度  5ms 比我要达到的速度3ms换一相还大,肯定是不能用的
兄台在 延时计算的这有没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C:
DSP的启动确实好流畅。膜拜中。。。
我正在做ARM的电调,启动和lz的还有点差距。不知道lz的ARM会不会出现启动不成功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台关于启动切换到无感能否指点一二?   切换过程是这样的 按照MK的代码启动成功后退出启动函数 此时的退 ...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MK的V2.0的硬件只用了一个timer1进行PWM控制,V1.3的软件没有实现延时换向。我当时用arduino实现MK的软件架构的时候,发现计时器不够用,并且在处理完换向和通讯的ISR之后就没有什么CPU时间进行PID的运算。到因此没有继续,停留在过零直接换向了。
曾经在板上发现过有人说过用PID在实现30度换向的时候同时稳定速度环。后来会用ARM和DSP了,Arduino就没有吸引力了。

这个帖子中的程序已经和MK方案没什么关系了,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
Arduino (ATmega328P)换成了32 bit的Cortex-m3 或者 DSP,实现了PWM中央对齐和ADC同步采样。驱动换掉了PMOS,变成了全NMOS三相桥,预计能大幅降低MOS发热。 LDO换成了DC/DC,可以在处理器功耗增大的同时使电池使用电流基本不变。问题是体积可能有点大。。。可能是MK电调的两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P的启动确实好流畅。膜拜中。。。
我正在做ARM的电调,启动和lz的还有点差距。不知道lz的ARM会不会出现启 ...

现在感觉失败率满低的,条程序中的时候由于各种bugs倒是也有启动不了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的那个启动好顺溜啊

昨天ARM的版本刚刚调通,程序有一点忘记注释掉了,因此启动很难看。

现在ARM版本的和DSP版本的启动基本一致了,等下上个视频就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感觉失败率满低的,条程序中的时候由于各种bugs倒是也有启动不了的时候。

我现在做能做到的程度是,没有桨基本没有问题。带桨的话,只要最前面的几相转起来了,基本就没有问题了。
有没有什么可以指教一下的,让最前面的几相能够顺利地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做能做到的程度是,没有桨基本没有问题。带桨的话,只要最前面的几相转起来了,基本就没有问题了。 ...

可以试试吧开环的尾速提高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试试吧开环的尾速提高一些

现在开环到闭环的衔接基本没有问题,问题是开环的最前面几相有可能转不起来,我试过提高开环的占空比,虽然有效果,但是还是不理想,这是为什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还有,可以参考一下你开环PWM的占空比和频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更便宜的芯片,用这么好的芯片来搞有点那个,我现在使用瑞萨的RL78/G14,性能岗岗的。 ...

性能够用就行,反正有现成的就用呗,换个芯片还的换ide,debugger,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开环到闭环的衔接基本没有问题,问题是开环的最前面几相有可能转不起来,我试过提高开环的占空比,虽 ...

查查代码吧

网友:
LZ全N管,有没有用到IR2101之类的芯片啊,我用IR2101,不知道上管用恒高,下管用PWM能否驱动,LZ了解吗?

网友E:
DSP对位和加速没那么明显
加速步进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MK的V2.0的硬件只用了一个timer1进行PWM控制,V1.3的软件没有实现延时换向。我当时用a ...

我用2812来弄的 IR2132+全NMOS 资源肯定是富裕的 但是这个延时30度 真是不敢恭维,我吧MK的启动移植过来了 0.1的占空比 但是成功后 立即给了一个比较大的占空比0.3 ,不管我在那计算延时30度 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0.1占空比下 延时30度的值 给0.2占空比下 来延时不合适,我在想是不是占空比不应该给的这么快 , 如果启动成功直接用0.2占空比下 靠电机的旋转惯性过2次零点 此时电机 也不顺畅。具体这个怎么搞比较合适 还是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DSP对位和加速没那么明显
加速步进好一些

兄台 总算出现了  拜读过您的帖子, 能不能回答下我4楼和18楼的问题 ,具体这怎么实现的 我是40W 2对极电机  空载状态 谢谢

网友F:
顶LZ
我的无刷电调也正在做,也准备用ADC检测BEMF,但是这块我还不是很懂,LZ能不能共享一些ADC检测BEMF的资料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2812来弄的 IR2132+全NMOS 资源肯定是富裕的 但是这个延时30度 真是不敢恭维,我吧MK的启动移植过来 ...

可以考虑使用过零间隔时间通过pid控制占空比达到控制转速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LZ
我的无刷电调也正在做,也准备用ADC检测BEMF,但是这块我还不是很懂,LZ能不能共享一些ADC检测BEMF的 ...

放狗一搜,各大半导体公司都提供application notes, 再找找开发板就成了

说白了,算法在任何一个提供相应功能的片子上都一样实现

网友G:
本人以前做的比较器检测,连续测试1K次启动,会有一次启动不成功,让人比较郁闷。
启动的顺滑度到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启动的过程中负载不能发生大的变化。
MCU stm8S903
换向延时,换向检测,过零检测启动,可以用一个3通道的TIM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人以前做的比较器检测,连续测试1K次启动,会有一次启动不成功,让人比较郁闷。
启动的顺滑度到没有什么 ...

你这个是太牛了,在我的应用里不用保证100%的启动成功率,子要转起来就行。。。

网友G:
对于某些领域,你有这么高的启动不成功率。别人是不会接受的。。

航模即使启动不成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2812来弄的 IR2132+全NMOS 资源肯定是富裕的 但是这个延时30度 真是不敢恭维,我吧MK的启动移植过来 ...

我的意思是,通过转速算一个延迟时间并且按照这个时间换相,之后测量换相之后到下次过零的时间,通过pid调整占空比使之与计算出来的时间相符

换种说法就是, 不是用占空比决定换相延迟,是用换相延迟决定占空比。

总算想清楚了当时回我帖子的高人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某些领域,你有这么高的启动不成功率。别人是不会接受的。。

航模即使启动不成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

对啊,航模最多就地面启动死机,再来一次就好,

我还真想不出什么领域要求那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航模最多就地面启动死机,再来一次就好,

我还真想不出什么领域要求那么高。。。 ...

最简单的例子,医疗仪器。手术的时候不允许出现设备启动失败。即使这个失败可能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用2812来弄的 IR2132+全NMOS 资源肯定是富裕的 但是这个延时30度 真是不敢恭维,我吧MK的启动移植过来 ...

首先电机转速是不会突变的,就算你的占空比突变了,转速在两次换相之间的变化也不会非常大,因此一般不会有问题。其次,当然如果你开始占空比0.2然后直接给到0.8,电机很可能会阻转,这个很正常。很多可以直接设定占空比的驱动器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首先电机转速是不会突变的,就算你的占空比突变了,转速在两次换相之间的变化也不会非常大,因此一般不会 ...

当我推出的时候延时30度 为5ms  肯定不能给我换向周期3ms来延时用啊,或者我启动时不计算延时 30度的值,可是靠启动成功后 不转向 转子的惯性检测两次 过零计算延时30度 直接phase+2 换向  依旧不顺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兄台 总算出现了  拜读过您的帖子, 能不能回答下我4楼和18楼的问题 ,具体这怎么实现的 我是40W 2对极电 ...

啊,我写过神马帖子吗?
dasuantou兄对无刷电机研究的比较透彻的
个人愚见,关于启动涉及到比较多的因素,看你的帖子感觉是不是你的电机惯性很小,稍微加大占空比,电机转速上升太快,导致延时叫无法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啊,我写过神马帖子吗?
dasuantou兄对无刷电机研究的比较透彻的
个人愚见,关于启动涉及到比较多的因素 ...

弄错了  不好意思 那个帖子你和 lijieamd讨论帖    ,我把占空比 在调到和启动所用的占空比一样了 顺畅性没有明显提高 对于额定转速4000来说 500转就检测反电势 来说 是不是速度有点低了

网友:
这个四轴感觉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我推出的时候延时30度 为5ms  肯定不能给我换向周期3ms来延时用啊,或者我启动时不计算延时 30度的值, ...

延迟并不是开环的时候自己设定的换相间隔,那个时刻电机并不是同步状态。延时是从两次过零时刻间隔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楼 苦行僧

     完全可以!

海绵宝宝 大侠 能不能看看我4和18楼的问题 给点意见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更便宜的芯片,用这么好的芯片来搞有点那个,我现在使用瑞萨的RL78/G14,性能岗岗的。 ...

不知道lz用DSP和ARM是什么意图。。。
我的最终目标是做四合一电调。。。虽然这条路有点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 害人虫:
   从启动到切换,这个时候的PWM DUTY不能有太大突变,可以变小一点,但不要突然变大较多,记 ...

说的情况倒是很清晰我也那么做了 可是我一上电就over了
不过 关闭MOS这跟占空比给一个小的值有什么区别呀   我只是给了一个小占空比
启动成功后跳出的操作

进入捕获中断 第一次零点清空计数器,第二次零点 读取计数器的值 计数器周期为25.6us  。速度计算函数 带着霍尔试验过没有问题  延时也对,但是在无感模式下  延时计算先崩溃 导致速度崩溃 延时能到几万 ,如果延时在零点后 给一个定值 电机转的 稍微好点

下面按照MK的 换向函数写的 directionfilter();先是把捕获引脚设成GPIO 读 电平

延时到换向 开启相应的捕获上升/下降捕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lz用DSP和ARM是什么意图。。。
我的最终目标是做四合一电调。。。虽然这条路有点远。。。 ...

先用dsp,发现cpu利用率大于在10%左右,功耗面积都太大,就换个arm cortexm3, 功耗面积都小点。预计在12v的电压下, cpu电流大约30mA吧

网友:
各位的讨论精彩啊,来学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用dsp,发现cpu利用率大于在10%左右,功耗面积都太大,就换个arm cortexm3, 功耗面积都小点。预计在1 ...

有机会还是要学习一下DSP的,毕竟速度貌似比较快。
看来lz又有新的进展了,正转和反转都实现了。恭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用dsp,发现cpu利用率大于在10%左右,功耗面积都太大,就换个arm cortexm3, 功耗面积都小点。预计在1 ...

楼主 关于dsp  我是这样弄的 在捕获中断来检测边沿的跳变的, 我检测到了 不延时 直接换相 能切到无感模式 转的还就和。 但是如果我在捕获中断里检测到了边沿的跳变不换相, 置一个标志位  在一个周期中断(25us)里去检测这个 标志位 然后换相 ,换相后把这个标志位清零,但是电机 转的很不顺畅,我中断该开启的开启了试验过能进去  推出的时候中断本身的外设PIE 标志位都清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折腾了 一天了  兄台有什么意见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关于dsp  我是这样弄的 在捕获中断来检测边沿的跳变的, 我检测到了 不延时 直接换相 能切到无感模 ...

我觉得你是不是25us 之间错过了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机会还是要学习一下DSP的,毕竟速度貌似比较快。
看来lz又有新的进展了,正转和反转都实现了。恭喜。 ...

呵呵,正转与反转就差一点而,当然好改了,,,

DSP性能好的同时也有不少问题,比如说芯片比较脆弱,5V就足够损坏;芯片被各种锁定;更高的功耗;更复杂的辅助电路。。。。。。

还是根据应用选择适当的处理器,做到物尽其用。大马拉小车是一种浪费。

在电调的这个方面,16M的ATmega328P应该够用了,包括30度延迟换相和转速环的PID。 我用ARM就是想用CAN.

网友I:
引用 楼主:
呵呵,正转与反转就差一点而,当然好改了,,,

DSP性能好的同时也有不少问题,比如说芯片比较脆弱,5V ...

Duty 改变的时候有杂音 估计是换相后的续流没有处理好 电调Mage8@8M已经能做到很好的效果 要求高点的用16M

网友C:
引用 网友I:
Duty 改变的时候有杂音 估计是换相后的续流没有处理好 电调Mage8@8M已经能做到很好的效果 要求高点的用16 ...

貌似网上都没有讨论换相后的续流处理的,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J:
请问楼主反电势采用什么方案检测,同步检测还是电容滤波后检测
另外能否测试一下你的电机,占空比增加到接近100%还是正常么?
我用fpga做的电调,在占空比过50%后会出现问题
能否贴一下你的波形
麻烦移步这里看看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5969559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反电势采用什么方案检测,同步检测还是电容滤波后检测
另外能否测试一下你的电机,占空比增加到接 ...

同步检测。现在没条件测试100占空比,没大功率电源,线路板上线条太细,用的arm处理器有硬件错误,实现不了完全的100%占空比,此外,我没打算用那么大的占空比,80%应该就差不多了。

手头没示波器,下个月可以贴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网上都没有讨论换相后的续流处理的,高人指点一下?

虽然我也不懂,按照我的理解,续流的处理就是要在mos旁边并的二极管。 就是给电感一个活路而不让其造反。

我的程序中没有处理续流的考虑,杂音是pid瞬间给了一个很大的占空比加速用的,减速的时候可能给了一个接近0的占空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网上都没有讨论换相后的续流处理的,高人指点一下?

貌似一般续流的处理是延时一段时间避开这段时间的检测

网友:
还想请教下楼主,从零开始启动,电压的积分量如何衡量?怎么判断换相的时间点

楼主:
最近潜心画板,这是一个初稿

网友B:
兄台你好 又来麻烦你来了 把滤波电容去掉 用的直接反电势法 也没有延时30度 波形如下,超前滞后换相也就是左右2臂不对称  能不能帮忙看下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台你好 又来麻烦你来了 把滤波电容去掉 用的直接反电势法 也没有延时30度 波形如下,超前滞后换相也就是 ...

抱歉,这个图我真的不懂,

电路怎么配置的? PWM 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这个图我真的不懂,

电路怎么配置的? PWM 的方式?

电路和MK的差不多 不带电容  不过我是 用的外部的LM39,PWM 为连续增减计数模式 周期中断去读LM339引脚状态(此时pmw为导通状态)调制方式HPWMLon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打算用STM32做四合一?

现在就做一个电机的电调都没有做好,不知兄台有什么高见?有兴趣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同样是电调没做好~~~程序上的问题~~~手头上的凤凰电调原理图的元器件也看不清··在研究呀~你呢~~用什么 ...

你也是stm32?我现在开环,闭环,过流检测都做了一点,都不完善。。。正在纠结之中。。
原理图是参考MK的,也没有用驱动芯片,直接三极管加mos管搞定。
你说的主控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这个图我真的不懂,

电路怎么配置的? PWM 的方式?

中心对齐PWM 直接反电势法  切换的时候第一次延时30度  不知道兄台 怎么处理的 还是直接提前30度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DSP对位和加速没那么明显
加速步进好一些

兄台  有时间帮忙分析下  不胜感激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1777-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本人以前做的比较器检测,连续测试1K次启动,会有一次启动不成功,让人比较郁闷。
启动的顺滑度到没有什么 ...

兄台你好,相请问下 在MK的反电势检测电路上  去掉电容后就是常说的 同步检测吗,如果是 请问下这个同步检测  有出处吗 ,这个同步检测可以称为直接反电势检测吗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兄台你好,相请问下 在MK的反电势检测电路上  去掉电容后就是常说的 同步检测吗,如果是 请问下这个同步 ...

没玩过MK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玩过MK的东西。

传统的反电势检测电路

你们常说的同步检测  是不是就是在这个电路上去掉了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个要看电机的特性。可以认为该电容很小,或者没有。

你的图是基于AD的同步检测。
我一般是用比较器。这样节省很多MCU资源。

楼主(2012-09-18):
ARM的那个版本的PCB做出来了,过几天焊上去看看能不能转

楼主:
距离上次更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板子做回来了,同时搞定了贴片回流焊,因此可以做出双面贴片的电调了,阻容都是0603的,IC基本上都是0.5mm引脚的

正面

反面

还没上电,不知道通不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