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红外解码程序

楼主(2012-08-03):
void Init_Sys(void)
{
     unsigned int i;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 = 0xFF; i > 0; i--);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以下对各种模块、中断、外围设备等进行初始化
}
void Init_irt(void)
{
   P1DIR &=~BIT1; //设置P1.1为输入
   P1SEL |= BIT1; //设置P1.1为CCI0A输入
   TACTL=TASSEL_2+MC_2+ID_3;//aclk=32768Hz、连续计数模式、8分频
   CCTL0=CM_2+SCS+CCIS_0+CAP+CCIE;
   //下降沿捕获、同步捕获、选择输入为CCI0A、捕获模式、开捕获中断
}
void IR_data_pros (void)
{
  uchar i,j,count=1,value;   // count=1 、作用是清除引导码
  for(i=0;i<4;i++)
  {
    for(j=0;j<8;j++)
    {
      value>>=1;
      if(ir_data[count]>1700)  //判断捕获时间是否大于1.7MS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大神,这个1700是怎么依据得到?      value|=0x80;             //若 >1.7MS,则为1、若 <1.7MS,则为0
      count++;
    }
    ir_code=value;          //存放用户码和数据码
  }
  dataok=1;                    //数据处理标志置位
}
void deal_irt(void)
{
  if(irok)                    //数据接收是否完毕?
    {
      irok=0;                   //是、清标志位
      IR_data_pros();           //红外数据处理函
    }
  if(dataok)                  //数据处理是否完毕?
    {
      dataok=0;                 //是、清标志位
    }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 (void)
{
    static uchar index;
    if(diff_cap>7000) index=1;       //检测引导码  各位大神 我想问一下7000怎么来的    new_cap=TACCR0;
    diff_cap=new_cap - old_cap;
    ir_data[index++]=diff_cap;       //存捕获的差异值,既是数据
    if(index==33)                    //数据接收完毕
    {
     index=0;
     irok=1;                         //数据接收标志置位
    }
    old_cap=new_cap;
}
  我的MCLK用的是8M ,TACTL用的是32768,8分频捕获

网友:
这个程序是你烤的的别人的吗?你在你的板子上实验通过了没有呢?
那个延时肯定是和单片机的延时时间有关的啊。一般,32的红外遥控码需要4.5ms的延时,还有9ms的延时。这个需要考虑单片机工作在一个什么频率下面。

网友:
下面的这个程序是我的一个可用的程序。可用给你参考一下了。
板子是MSP430F413的。直接了一个32768k的晶振。没有接高速晶振。显示用的LCD。这个不重要。

#include  <msp430x41x.h>

unsigned long recode;   //接收码
unsigned int  recodehigh,recodelow; //接收码的高低16位
unsigned char hongwaicode[4];   //定义一个4字节的数组用来存储代
unsigned char CodeTemp;   //编码字节缓存变量
unsigned char i,j,k;    //延时用的循环变量

/***************************************************************
通用数组函数  digit[]

***************************************************************/
const char table[16] =
{
  0x7D,  // '0'    LCD segments a+b+c+d+e+f
  0x60,  // '1'
  0x3E,  // '2'
  0x7A,  // '3'
  0x63,  // '4'
  0x5B,  // '5'
  0x5F,  // '6'
  0x70,  // '7'
  0x7F,  // '8'
  0x7B,  // '9'
  0x77,  // 'a'
  0x4f,  // 'b'
  0x1d,  // 'c'
  0x6e,  // 'd'
  0x1f,  // 'e'
  0x17   // 'f'
};

void delayms(int ms)
{
    char i;
    while(ms--){
          for(i=0;i<255;i++);
    }
}
/*******************************************************
初始化定时器函数
*******************************************************/
void InitTimer(void)
{
    //TACTL = TASSEL0 + MC0;//ACLK 单调递增模式
    //CCTL0 = CCIE;
    //TACCR0= 4096;        //定时时间是1s

    TACTL |= TASSEL0
              + MC0 + TACLR;
    //使用32768Hz晶振工作
    //初始化定时器 UP 模式,计数到CCR0
    TACCR0 = 9999;
}
/**************************延时0.9ms子程序**********************/

void Delay0_9ms(void)

{
  InitTimer();
  while(TAR<=29);
  TACTL = 0;//停止计数
  TAR = 0;
}

/***************************延时1ms子程序**********************/

void Delay1ms(void)

{
  InitTimer();
  while(TAR<=34);
  TACTL = 0;//停止计数
  TAR = 0;
}

/***************************延时4.5ms子程序**********************/

void Delay4_5ms(void)

{
  InitTimer();
  while(TAR<=145);
  TACTL = 0;//停止计数
  TAR = 0;
}

/*******************************************************
初始化LCD函数
******************************************************/
void InitLCD(void)
{
    LCDCTL = LCDP0+LCDP1 + LCD4MUX + LCDON;
    //液晶开启S0_S23端口,4 mux驱动方式  打开LCD
    P5SEL  = 0XFC;
    //设置P5口为对应的COM口和R接口。
}

/********************************************************
清屏LCD  的函数
********************************************************/
void ClearLCD()
{
    char i;
    for(i=0;i<11;i++)
      LCDMEM[i]=0;
}

/********************************************************
主函数  mai  n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SCFQCTL = 0xff;//使用最高速度  有助于显示的速度和灵敏性

  //InitTimer();         //初始化定时器A0
  InitLCD();           //初始化LCD控制器

  ClearLCD();          //清屏

  P1DIR = 0X00;// 置为输入
  P1IE  = 0X40;//P1.6置为中断使能
  P1IES = 0XFF;//下降沿触发

  __enable_interrupt();

  LCDCTL = LCDP0+LCD4MUX+LCDON;             // 选择液晶端口为S0-S15 1/4周期  并且打开液晶输出
  //LCDACTL |= LCDFREQ_128;
  BTCTL  = BT_fLCD_DIV32;                   // 选择液晶的晶振速度为  32.768K/128
  P5SEL  = 0xFF;                            // Set Rxx and COM pins for LCD
  // _BIS_SR(LPM3_bits + GIE);                                  // 打开总中断

    while(1)
    {
        ClearLCD();          //清屏
    }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intp1()
{
    P1IE  = 0X00;//P1.6置为中断禁止
    if(P1IFG & 0X40)
    {
      for(k=0;k<10;k++)
      {

        Delay0_9ms();

        if ((P1IN&0x40)==1)         //如果0.9ms后IRDATA=1,说明不是引导码

            {k=10;break;}

    else if(k==9)           //如果持续了10×0.9ms=9ms的低电平,说明是引导码

           {

              while((P1IN&0x40)==0);

              Delay4_5ms();        //跳过持续4.5ms的高电平
              for(i=0;i<4;i++)       //分别读取4个字节

              {
                for(j=1;j<=8;j++)      //每个字节8个bit的判断

                {

                  while((P1IN&0x40)==0);       //等待上升沿

                  Delay0_9ms();      //从上升沿那一时刻开始延时0.9ms,再判断IRDATA
                  if((P1IN&0x40)==0x40)     //如果IRDATA是"1",则向右移入一位"1"

                    {

                      Delay1ms();

                      CodeTemp=CodeTemp|0x80;

                      if(j<8) CodeTemp=CodeTemp>>1;

                    }

                  else if(j<8)

                    CodeTemp=CodeTemp>>1;//如果IRDATA是"0",则向右移一位,自动补"0"
                }

                hongwaicode[i]=CodeTemp;

                CodeTemp=0;

              }

           }

       }
//end of for(k=0;k<10;k++)
      recodehigh=hongwaicode[0]<<8|hongwaicode[1];

      recodelow=hongwaicode[2]<<8|hongwaicode[3];

      recode=recodehigh;

      recode=recode<<16;

      recode=recode|recodelow;

    LCDMEM[0] = table[hongwaicode[0]>>4];
    LCDMEM[1] = table[hongwaicode[0]&0x0f];
    LCDMEM[2] = table[hongwaicode[1]>>4];
    LCDMEM[3] = table[hongwaicode[1]&0x0f];
    LCDMEM[4] = table[hongwaicode[2]>>4];
    LCDMEM[5] = table[hongwaicode[2]&0x0f];
    LCDMEM[6] = table[hongwaicode[3]>>4];
    LCDMEM[7] = table[hongwaicode[3]&0x0f];
    delayms(2500);
    }
    P1IFG = 0;
    P1IE  = 0X40;//P1.6置为中断使能
}

网友:
上面的那个程序是解码32位红外遥控码的。
第一个延时0、9ms,延时10次就等于9ms了。
延时计算是这样的:
外部晶振32768.    1/ 32768 = 0x030517ms
这个是定时器使用ACLK时计一个数使用的时间。
计数到29的时间是0.885ms。可以认作是0.9ms。
后面的延时函数,依次类推。

网友:
尽量不用延时函数,用状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