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C程序不能运行结果,问一下它错在哪?解释原因。

楼主(2012-08-03):
#include<stdio.h>
main()
{
  int a=[10], i , j ,t;
  int *p;
  p=a;
printf("Input :")  ;
  for(i=0;i<10;i++)
  scanf("%d",p++);
  printf("\n");
  for(i=0;i<9;i++)
    for(j=0;j<9-i;j++)
        if(*(p+j)>*(p+j+1))
          {
              t=*(p+j);
              *(p+j)=*(p+j+1);
               *(p+j+1)=t;
          }
  for(p=a;p<a+10;p++)
  printf("%2d",*p);
  printf('\n');
}

网友:
int a=[10], 这里还有楼下说的

网友A:
scanf("%d",p++);执行之后p已经不等于a了;
所以下面排列的数据并不是数组a[]里的数据;
你可以在printf("\n");下面加一条p=a;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anf("%d",p++);执行之后p已经不等于a了;
所以下面排列的数据并不是数组a[]里的数据;
你可以在printf("\ ...

YES.
C语言的指针,需要很小心的整。

网友:
首先有2个语法错误
int a=[10];  => int a[10];
最后一个printf('\n');  => printf("\n");

程序逻辑错误在scanf之后,p已经被改变,所以for循环之前要重新调整回来
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