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单电源给运放供电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2-08-03):
如下图,运放作为光电检测电路中光敏二极管电流IV转换用,按设想Vout应该要输出正电压,对应不同输入级的运放,该电路并不一定都能正常工作,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如果该运放的输入级为双极型PNP输入,如果图中的R2不接,与接了R2,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LM358可以这样用,R2取0或取不是太大的值对输出没多大影响

网友:
区别不大,对失调电流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可以这样用,R2取0或取不是太大的值对输出没多大影响

LM358是双极型PNP输入级的吧?

网友B:
反向放大,带低通。R2这个电阻,是给运放提供一个直流分量。或者说是工作点的。有些运放,如果不接R2,可以内部自建工作点。有些不可以。R2最好加上
另外,由于你是单电源供电,R2接地。意味着输入基本是0。很多运放的输入有范围的。你这里太小了。
运放其实工作在不太稳定的状态,如果可以把运放的负电源4脚,给一个-2V以下的电压就可以工作在比较稳定的放大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放大,带低通。R2这个电阻,是给运放提供一个直流分量。或者说是工作点的。有些运放,如果不接R2,可以 ...

看得出这位大侠对运放的结构很了解,如果运放内部没有提供输入级的偏置电流,那么类似我这种电路(运放输入一端接地,且单电源供电),那么电路就无法正常工作?
还有一点,看到很多单电源的运放,如AD8661 JFET输入级,datesheet上写明共模输入电压范围:-0.1V~(VCC-2)V,为什么单电源供电,而输入能到负0.1V?

网友C:
反向放大器的平衡电阻=反馈电阻//输入电阻 消除输入失调电流在输入端引起的压降用的,只对长尾对是双极型三极管的运放有用吧?

JFET或者CMOS输入的不需要这个,

一般的I-V跨导变换器需要低Ib的OPA,一般选择都是FET输入级的。

JFET或者CMOS运放由于输入晶体管的偏置不需要电流,于是有一部分可以做到输入共模范围超出其中一条电源轨的,只要你的设计输出仍在输出轨内,电压输入在允许的电源轨外也是能正常工作的。

http://www.ti.com.cn/general/cn/ ... sp?contentId=14452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向放大器的平衡电阻=反馈电阻//输入电阻 消除输入失调电流在输入端引起的压降用的,只对长尾对是双极型三 ...

这位大侠,也是对运放理解比较透彻的,
关于平衡电阻,你说的“只对长尾对是双极型三极管的运放有用吧?JFET或者CMOS输入的不需要这个”我觉得也是这样;
还有你说的“JFET或者CMOS运放由于输入晶体管的偏置不需要电流,于是有一部分可以做到输入共模范围超出其中一条电源轨的,只要你的设计输出仍在输出轨内,电压输入在允许的电源轨外也是能正常工作的”,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就算是+VCC单电源供电,正反相输入电压也可以低于0V,那么这样的运放输入级肯定是PMOS或者N沟道JFET型的长尾对吧?

楼主:
某有人顶啊

楼主:
高手都来顶顶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得出这位大侠对运放的结构很了解,如果运放内部没有提供输入级的偏置电流,那么类似我这种电路(运放输 ...

如果在运放电路上面作处理,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可以小于0V,大于供电电压的。
简单一点儿说。如果在运放的输入级,使用PMOS管,那么输入电压就可能小于0V,同理,使用NMOS管,就可能小于电源电压。
通常有一类轨对轨的运放,输入就是同时使用PMOS管和NMOS管的。两者在不同的输入电压范围区间,互为补偿。
而358这类低端的运放是没有轨对轨的输入的。所以才会说,接近0V的时候,运放可能工作不正常。当然,也要看电阻的大小。电阻如果比较大,本身的偏置电流流过电阻产生的电压,已经达到了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那就另外再讨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运放电路上面作处理,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可以小于0V,大于供电电压的。
简单一点儿说。如果在运 ...

对于图中电路还有很多疑问:
1、如图中R2不接,运放的同相端直接接地,请问Vout>0,由于有反馈的存在,那么运放反向输入端的电压应该是一个很小的负值吧,如负的几十uV,这样按照运放的原理:
Vout = Vid * Aod = ( 0V - 负值 )*Aod > 0,为什么我用高阻抗电压表测出来的反向输入端电压是正的几十uV?,实在弄不懂
2、图中光电二极管工作在零偏置模式,光电二极管接在运放的同相反向输入端两端,相当于虚短,那么当有光照的时候,请问这个光电流的电流流经回路到底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