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单片机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2-08-03):
用手去摸单片机,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且会发烫!!!!
大神们是否遇到过类似问题?...
求解释!!!!

网友:
没去摸之前 会不会发烫?

网友:
电源电压过高,负载过重!详查外围元件!

网友:
手的热阻很大 你摸了它就不好散热 才烫
其次 你的负载太重 仔细检查驱动电路

网友:
这不是干扰问题。。。测量下功耗吧。。。上电后以后,用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