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120求助

楼主(2012-08-03):
现在在看一个别人写的程序,有以下几个问题希望各位解答:
1,内部晶振和外部晶振能否同时使用,
2.,不同模块,能否使用不同的分频,和不同的内外部时钟

网友:
一般在使用的过程中,内部时钟和外部时钟有一个设计寄存器(一般只能使用一种),分频是可以的

网友:
内部和外部晶振只能用其一,
至于各模块可以使用不同的分频的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