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CAN总线发送的确认

楼主(2012-08-03):
根据CAN的仲裁机制,数据需要发送到对端设备后返回才能确认数据发送正确。那么我一个手拉手的多设备CAN总线网络,如果1号设备向5号设备发送数据,在经过2号设备的时候就已经确认数据发送正确,还是要等到数据到达5号设备才能确认数据发送正确?希望知道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CAN是广播式总线
若广播一帧
每个节点是同时收到内容
然后同时确认

网友:
1,2,5号机不是接到同一条CAN总线吗?还有,CAN的对数据的检查是由发送端自己进行的吧,也就是说1号机向总线发信息的同时,1号机接收总线上自己的信息并进行检查。

楼主:
理论上是同时收到,但是距离比较长的时候会有延时,近的先收到,远的慢收到。还有它是自己发送自己检查的,但也要发到对端后返回检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