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里面的51内核 hex文件问题

楼主(2012-08-03):
存储在rom里面那个hex文件是怎么生成的  是像单片机一样在keil里面生成hex 文件吗? c言语写的吗?与在51单片机使用上有什么程序上的区别?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好,存储在ROM里的hex文件,就是利用keil编译C语言之后生成的,在使用上51核与51单片机在程序上没有区别
但是要注意,构造51核的时钟(延时可能会不一样)与51核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存储在ROM里的hex文件,就是利用keil编译C语言之后生成的,在使用上51核与51单片机在程序上没有区别

能给一个简单的例程参考参考一下吗? 谢谢!

网友A:
这个在51单片机上的程序很多,比如说流水灯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51单片机上的程序很多,比如说流水灯程序

流水灯程序跟我们51上面的一样?  不需要做什么变动吗?

网友A:
不许做任何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许做任何变动

好的 谢谢! 我试试看···

网友(2013-04-05):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51单片机上的程序很多,比如说流水灯程序

我在51开发板上试过的一些有用的hex程序(比如说点灯一些很基本的),然后下载到FPGA 的51 Rom中,就没有用了,前辈指教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