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轮鼠标里面怎么可以读出数值啊,帮忙看看

楼主(2012-08-03):
就是现在我们这边有10米皮尺,如果我拉长到6米的话怎么读出来呢 有人说用滚轮鼠标鼠标里面的东西

网友:
这个是可行的,但需用改制一下,然后再测算1米有多少个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
滚轮鼠标里面一般是有两个摩擦轮,摩擦轮轴各自带一个小齿轮,每个齿轮两侧装了一个红外对射开关,楼主可以拆开找到红外对射开关,找到红外对射开关的信号处理电路然后数脉冲…………

网友:
过来了解鼠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