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08A功耗求解

楼主(2012-08-03):
我有在论坛的某一个地方(具体看过,不记得了)看到过,LGT8F08A正常工作电流是20多毫安(测试版),量产版也有几个毫安。我现在有一个产品用AVR的,供电电池是纽扣电池,正常工作电流0.5ma左右,大部分时间处于微安级休眠状态,想问一下,LGT单片机有哪款正常工作电流不超过0.8ma的,IO大于13个,flash为8K或者8K以上的,贴片封装,求解,谢谢。

网友:
工作电流和你的工作电压和频率有关,LGT8F08A在1.8V,1Mhz下是0.7ma。现在有SSOP24的封装。

网友:
把时钟调低点,或者用唤醒式工作,
功耗在规格书里面,工作于关看门狗和不开任何外设下,
LGT休眠35uA,1M/1.8V时0.78mA,
AVR的M88休眠1uA,1M/2V时0.55mA
PIC的16F690休眠50nA,,4M/2V时0.34mA(1M指令速度)
国产单片机的休眠功耗是一直不能解决的,
要省电就要解决三个条件,
首先是运行时速度和功耗性能比,
其次是休眠功耗
最后就是从休眠到工作的唤醒时间,
还有如果要考虑外设工作的还得留意外设电流,

目前来看一般国产(山寨)单片机都不敢公布详细功耗和精度,
也有可能是不想去测试.

网友A:
不知道何为正常工作电流。LZ也要考虑你实现功能的要求来决定的,比如不同时钟下的耗电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何为正常工作电流。LZ也要考虑你实现功能的要求来决定的,比如不同时钟下的耗电是不一样的 ...

我所谓的正常工作电流是非休眠下单片机工作电流,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所谓的正常工作电流是非休眠下单片机工作电流,谢谢

注意,不同时钟下的电流是不一样的,LS几位爷说了,还是看看手册吧,根据自己的需求评估下

网友(2013-03-13):
记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