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哪位朋友用VFD屏搞了电压表?

楼主(2012-08-03):
计划用老陈VFD屏做一个0----500.0V的AC/DC电压表。
通过一块外加的AD+单片机的接口板来和VFD屏通讯;接口板的输入电压为DC0----5.0V,对应VFD屏显示0----500.0V;AC/DC通过控制接口板上单片机的一个I口的电平高低来实现。
请问哪位朋友能帮我搞这个转接板啊?

网友:
莫元悬赏啊,可惜你你的莫元————————
有莫元,大神们会帮你的

网友:
看看我有多少莫元。。

网友(2012-11-20):
y应该不难

网友:
楼主的计划看似简单,但还要做 ADC 的校正动作的项目这比只做 (ADC x 校正值 + 偏移量 = 显示值) 要难上许多吧?!

网友(2013-03-06):
我也想用这个,可惜没这个能力,淘宝也搜不到套件

网友(2013-11-24):
我的莫圆让我败家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