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加密破解(绿色)软件】

楼主(2012-08-03):
PDF Password Cracker V3.0.0

我试了一个pdf文档可以!!!!

楼主:
在传个【图片转pdf】软件,经验证可以使用:

网友:
谢谢楼主!收藏了,有些芯片pdf有密码,只能在线看,现在好啦

网友:
能破STC超变态加密pdf数据手册的软件才是好软件。
超级变态加密pdf链接地址
http://www.stcmcu.com/datasheet/stc/STC-AD-PDF/STC15F2K60S2.pdf
各位一定慎重尝试打开此pdf,会导致电脑CPU占用100%软件卡死无响应,等一段时间就好。

网友(2014-09-27):
经测试  可用

网友:
不错,有时候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