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上的这个地址以前没见过,是蹭网的吗?

楼主(2012-08-03):
如图,第一个,ip和mac地址全是零,以前没出现过。
是不是蹭网的呀?

网友:
应该不是吧,我所知道的蹭网也只是破解你的密码,然后登入你的路由。应该也被分了IP的吧,没IP怎么上网。。
如果你用的WPA密码,且比较复杂,基本没有破解的可能的。只有WEP的能被软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