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路中 各个极的电阻值 如何确定啊

楼主(2012-08-03):
三极管电路中 各个极的电阻值 如何确定啊,比如下面的这个图,2N222参数:Ic=800mA,P=0.5W@25度,Vce=30V
数字电路中三极管一般工作在什么状态?饱和和截止? 图中的R1,R2的值如何给定? IO口为单片机管脚

网友:
你还是到书店买一本模电的书看看吧!讲得详细的很。

网友:
推荐买外国的书籍。我最近在看模拟电子技术/ (美)博伊尔斯塔德 李立华
里面说的身详细!

网友:
在这说不清的,你自己找本书看看或者在网上找资料,网上很多的

网友:
基础书里面应该都有坛里有个日本的关于晶体管的书很好。

网友:
每一种三极管都有输入输出特性图,你要根据这个特性图中工作区来选择相应的工作电流和电压,进行电阻的计算的。还有可以根据经验来取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