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没有LGT14引脚封装的引脚说明

楼主(2012-08-03):
我买了2个28引脚的LGT和一块空的pcb板子,回来焊接,发现ISP根本无法下载程序,我已经用飞线吧所有引脚和芯片连接
无奈之下,我选择备用方案,我还买了20个24引脚的ssop超密封装的LGT
结果所有公布的PDF没有24引脚封装的引脚说明,那我该怎么焊接啊
这个论坛更新的好慢啊,怎么所有的问题,基本上没有回答

楼主:
既然没有24引脚的pdf,为什么发布这个封装的芯片呢????
我下定决心学习这个芯片,结果为了一个VTG引脚就折腾了4天
而且下载程序一直都不成功,我也发帖子求教了,根本没有什么可行方案啊
买现成的吧,没有货,自己焊接吧,又没有pdf引脚说明,怎么让人活啊!
如果这个帖子被和谐了,我就彻底放弃这个论坛了

网友:
最新PDF

24脚:

网友A:
另外楼主买的是LGT的ISP吧,avr的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楼主买的是LGT的ISP吧,avr的可不行

我买的绝对是IS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的绝对是ISP,

VGT是vcc?我没有用过这个芯片

楼主:
我买的空板子,回来就焊接了个28引脚的芯片和ISP上面的6条线,死活无法下载程序,说SPI错误,我就服气了,发了很多帖子,没有得到解决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T是vcc?我没有用过这个芯片

VTG是VCC,这也是我问了4天才得到的消息

这个ISP标注的也太不明白了

网友B:
楼上,ISP编程是SPI的那几个引脚,sck,miso,mosi,ss。

如果不知道SPI是那些引脚,那你得先看看资料先,LGT是在懂AVR基础上去学会快,如果你不懂AVR,那会学得很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ISP编程是SPI的那几个引脚,sck,miso,mosi,ss。

如果不知道SPI是那些引脚,那你得先看看资料先, ...

你的签名下面“蛋疼猫”……哈哈……

楼主:
我承认是我没有学过avr,但是我看过av啊,相信挺有帮助的
两外感谢楼上的两位老师指点
其次,我确实对这个ISP听无语的,根本无法使用
我的连线是gnd-地
VTG-vcc
MISO-MISO
MOSI-MOSI
SCK-XCK(19引脚)
RST-REST(17引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承认是我没有学过avr,但是我看过av啊,相信挺有帮助的
两外感谢楼上的两位老师指点
其次,我确实对这个I ...

麻烦楼上测试下来回擦写几次FLASH,并加解锁后是不是全球唯一ID会变成全0.谢谢.

同时我买的ISP也是工作不正常.我的机器是THINKPAD X201I 操作系统是正版WIN7.而在另一个华硕机器上基本可以用,但经常出无法识别的 设备.,但还是发现不少BUG.比如FLASH数据据不同数据量,有时会少写几个字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VTG是VCC,这也是我问了4天才得到的消息

这个ISP标注的也太不明白了

还有你可以在官网下载最小板系统原理图,那里有ISP的引脚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可以在官网下载最小板系统原理图,那里有ISP的引脚标注。

大哥,官网的是2*5线的ISP
我买的是6线的,不对应
其次我是按照pdf上说的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楼上测试下来回擦写几次FLASH,并加解锁后是不是全球唯一ID会变成全0.谢谢.

是啊,大哥

网友B:
SCK是接PB2。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K是接PB2。

PB2/????
怎么可能???

楼主:
在SSOP24引脚的封装里面,PB2仅有AN0 和  PB2两种功能,完全没有时钟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K是接PB2。

大哥,你先休息吧,我明天重新焊接个板子试试

网友B:
没有标出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标出来而已。

大哥,那个是MISO 和MOSI 啊

网友:
兄弟,如果你是散户,建议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你看看我的帖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4466-1-1.html,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过准确的回复。失望了,准备把手上几片IC用完就不再折腾。
如果你是大户,直接电话莫大就行了,一切问题5分钟内都有解决。

网友:
靠,我还以为14脚的开始出货量了呢

网友:
28脚LGT的ISP连接是PC6(MOIS)、PA6(MISO)、PB2(SCK)、27脚(RESET)、Vcc、GND,24脚的LGT本人还没有使用,也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SSOP24引脚的封装里面,PB2仅有AN0 和  PB2两种功能,完全没有时钟功能啊

ISP是ISP,SPI是SPI。最小板原理图上面标的SCK MOSI MISO是给ISP用的。    SPI的接口你参看datasheet就行了,是和UART管脚复用的。

网友E:
我在论坛里看到楼主发了好几篇相关求助帖,没有得到一个正面回答,有嘻嘻哈哈调侃的、有阴阳怪气指责的、有居高临下挖苦的,何必呢?不会才问,不懂才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美德啊!我就奇了怪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用过SSOP24封装的朋友直接告诉人家不就完了吗?还有就是LGT的工程师们,你们的资料不够详细,让新手摸不着头脑,人家求教你们就不能直截了当回答一下楼主的问题吗?都是咯里吧嗦的说那么一大通,你们累不累啊!
如果真如楼上一位网友所说,你们推出LGT就是针对大客户而完全不顾及散户情绪就当我没有说,也请楼主不要在发问了,想玩就自己钻研,不想玩就顺窗户扔出去,全当一个乐!

网友:
记得几天前就看到楼主发帖开始学习这个芯片,怎么现在还没上手呢。好像开始有的朋友就提醒你想学就去学习一些资料丰富,工具成熟,使用广泛的MCU。你看看stm32栏目的帖子有多火,做开发板和jlink的一大把,资料满满的光盘,学会点亮LED也就半天功夫吧。我个人花了半个月的时间,stm32从上手熟悉到开发完成自己板子的USB通信部分,之间主要是花了好几天在看USB协议。工作中那容得了你花一周时间找下载工具资料,老板早瞪眼了!这样的问题你找那些stm32开发板的人问,原子,野火这些人都是第一时间来答复你的。你这是当初冲动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ISP是ISP,SPI是SPI。最小板原理图上面标的SCK MOSI MISO是给ISP用的。    SPI的接口你参看datasheet就行 ...

大哥,小弟是新手
使用的是ISP下载器,软件提示SPI错误
由于买的2个28引脚的芯片都已经焊接了,无法使用,故障原因也不知道
所有无奈之下才使用SSOP24引脚的芯片,结果不知道哪个是MOSI和MISO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论坛里看到楼主发了好几篇相关求助帖,没有得到一个正面回答,有嘻嘻哈哈调侃的、有阴阳怪气指责的、有 ...

大哥啊,我是楼主,真的不敢再玩了,我就买2个28引脚的芯片莫名其妙地无法下载,而买的ssop24引脚没有引脚说明
真是对论坛无语了, 技术支持的很不够啊,怎么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大哥

晕,看来这个是普遍现象了..那这UID还有什么用啊,我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标出来而已。

麻烦回应一下全球唯一ID变成全0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啊,我是楼主,真的不敢再玩了,我就买2个28引脚的芯片莫名其妙地无法下载,而买的ssop24引脚没有引 ...

请你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0182-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麻烦回应一下全球唯一ID变成全0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请问你用的是哪一版的ISP下载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用的是哪一版的ISP下载器?

最新版的.这个应不是下载器的问题,芯片新的其ID不是全0,来回的写几次FLASH或加解锁后会变成全0.
同时这个程序应是你写的,你跟踪下FLASH写入的数据流,看是不是有少写的情况.

少写可以多加几个字节解决.但是全球唯一ID变成全0,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新版的.这个应不是下载器的问题,芯片新的其ID不是全0,来回的写几次FLASH或加解锁后会变成全0.
同时这 ...

少写是什么情况?      我试过很多遍,没有发现会把GUID清0的情况。  你说的新的下载器是像优盘一样的东西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少写是什么情况?      我试过很多遍,没有发现会把GUID清0的情况。  你说的新的下载器是像优盘一样的东 ...

是的.蓝壳的.

ID丢不只我一人碰到.楼主也碰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蓝壳的.

ID丢不只我一人碰到.楼主也碰到了.

你用的是最新的ISP下载软件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最新的ISP下载软件么?

是的,麻烦测试一下THINKPAD 201i,阿莫以前也有这机器,用的人很多,正版的WIN7,保证没法用.而且不只这一类机器不能用.
同时,序列号丢问题确实严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麻烦测试一下THINKPAD 201i,阿莫以前也有这机器,用的人很多,正版的WIN7,保证没法用.而且不只这一类 ...

在这些电脑上AVR的下载器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这些电脑上AVR的下载器能用不?

可以用的.你们也这个是基于VUSB的,不过稳定性和AVR的USBASP不知差到哪里去了.

本来联系过阿莫的售后要求协助处理了,看来目前没必要了,等你们解决后再讲吧吧.这个是固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新版的.这个应不是下载器的问题,芯片新的其ID不是全0,来回的写几次FLASH或加解锁后会变成全0.
同时这 ...

不会又是那个指针堆栈问题吧。以前就建议过LGT不要依赖于AVR,搞得不伦不类,用起来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