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GB LED灯,调出七色和呼吸效果的详细思路。

楼主(2012-08-04):
我用三个100级pwm控制RGB调色,一个500级pwm控制阴极产生呼吸效果,
这样做调不出七色,呼吸效果也很不好,我想是算法和思路错误,现在求教
高手解答实现的详细思路,先谢过大家!

网友:
很简单吧 做RGB数组 后边用查表

网友A:
是七彩渐变还是怎么样?我感觉没必要阴阳极同时PWM。查表工程量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七彩渐变还是怎么样?我感觉没必要阴阳极同时PWM。查表工程量太大了吧。 ...

七彩呼吸灯呀,我看了一些文章的确是阴极不用pwm,应该调RGB,PWM的三个频率就可以有呼吸效果了。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有谁能提供源程序例子呀~!

网友:
首先要保证RGB三色的亮度一样。同样电流下亮度可能是不同的。
找个可见光光谱,用PS的吸管划一遍就知道RGB如何变化成各种颜色的了。

网友:
我以前只调阳极做过.
阴极接地.

当时做的很简单,直接RGB三个灯的占空比从最小到最大.每次只调一种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