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系列IO输出

楼主(2012-08-04):
以前用PIC的时候IO口可以单独赋值,51单片机里比如P0.0~P0.7只能通过P0=0x00这样赋值吗?我想单独控制P0.0该怎么做呢?
百度了半天没找到,谢谢各位了!!

网友A:
sbit fm=P0^0;
这样定义一个位。然后直接给fm赋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it fm=P0^0;
这样定义一个位。然后直接给fm赋值就行。

谢谢~~~~~~~

网友:
sbit 定义个位就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