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14.1 IP核在调用modelsim仿真总是出问题

楼主(2012-08-04):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截图20120804103654
各位大侠:
       谁知道含IP核Xilinx ISE 的工程文件怎么就不能直接调用modelsim仿真呢,我仿真库已添加了,但是看不到后添加库的子文件,如下图。
# ** Error: (vcom-11) Could not find xilinxcorelib.fifo_generator_v9_1.
# ** Error: ipcore_dir/FIFO.vhd(74): (vcom-1195) Cannot find expanded name "xilinxcorelib.fifo_generator_v9_1".
# ** Error: ipcore_dir/FIFO.vhd(75): (vcom-1105) Name (indexed name) does not denote an entity name.
# ** Error: ipcore_dir/FIFO.vhd(74): Unknown expanded name.
# ** Error: ipcore_dir/FIFO.vhd(283): VHDL Compiler exiting
# ** Error: D:/modeltech_6.5b/win32com failed.
# Error in macro ./test_vhdl.fdo line 23
# D:/modeltech_6.5b/win32com failed.
#     while executing
# "vcom -explicit  -93 "ipcore_dir/FIFO.vhd""

网友:
我还没license呢

网友(2012-09-11):
仿真库怎么添加进modelsim的

网友:
ip核仿真之前貌似要在ise里编译一下库,好像是complie core lib,好久没做过仿真了,记不太清楚

网友:
一直用自带的ISim
ISE14.1才发布没几个月,你的modelsim版本支持么……

网友:
从ise13.1开始,调用某些版本的modelsim就会出问题,工程目录下面有do文件,直接在modelsim中执行do文件就可以

楼主(2012-11-15):
谢谢,目前发现时modelsim版本过低的问题,要用高于modelsim 6.5d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