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款输出电压范围9~36V,输出电流要求很小,<100mA,LDO

楼主(2012-08-04):
寻求一款输出电压范围9~36V,输出电流要求很小,<100mA,LDO,原来的方案是用78L05,经常会出现78L05烧毁的现象,当输入电压超过24V,车上电瓶充满电后电压通常到27~28V,所以想寻求一款耐高的,效率也比78L05高的电源芯片,由于负载比较轻,板子尺寸有限,尽量不用DCDC,谢谢。

楼主:
LM317可以否?

网友A:
这个不需要LDO,78L05烧毁有两种可能,输入电压太高或者功耗太大,如果是输入电压抬高导致的,用LM317就可以了。但是按照100mA电流算,功耗摆在那里了:(36-5)*0.1=3.1W,散热器体积很客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LDO,78L05烧毁有两种可能,输入电压太高或者功耗太大,如果是输入电压抬高导致的,用LM317就可 ...

多谢,其实负载测试5V输出的话电流在58mA左右,输入电压通常也不会到36V那么高,电瓶电压范围在22~28V的时候最多,这样耗散功能就没有那么多了,用LM317应该是可以的,我做实验先。

网友B:
散热能力跟封装有关 跟你用什么LDO关系不大
如果大家都是TO-220 不管是7805还是LM317 都一样热

网友C:
效率也比78L05高的电源芯片

尽量不用DCDC

那怎么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率也比78L05高的电源芯片

尽量不用DCDC

我最终选择了TI的TPS7A65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能力跟封装有关 跟你用什么LDO关系不大
如果大家都是TO-220 不管是7805还是LM317 都一样热 ...

多谢~我选了TPS7A6550,输入最大电压40V,输出电流最大300mA,用于汽车类的电源方案,TO-252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终选择了TI的TPS7A6550

LDO效率算法都是一样的
烧不烧都是看封装的
你换这个 发热一样多 效率一样高
封装没选好一样烧掉

网友D:
楼主,线性稳压的效率都是一样的。那么高的压差就不叫LDO。LDO的意思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你这是低压差吗(<1V)?

请参考欧姆定律,无论你用什么“LDO”稳压器上的耗散功率是一样的(>1W,TO-220的都顶不住,更不要说TO-92的78L05),也就是一样的,只有封装大的散热快点,温度低一点而已。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DCDC

网友:
78L05确实该烧掉......功耗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线性稳压的效率都是一要的。那么高的压差出不叫LDO。LDO的意思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你这是低压差吗? ...

正要针对LDO给楼主上课, 大胡子先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