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接收的问题!!!!!!(有图)

楼主(2012-08-04):
这个是接收端的SPI
从左到右依次读STATUS(状态),FIFO_STATUS(FIFO状态),CONFIG(收发状态),收到数据应该是STATUS=40现在却是0E,求高手指点啊!
发送的我就不贴了,发送完成前STATUS=0E,FIFO_STATUS=01完成后STATUS=2E,FIFO_STATUS=11

******************发送部分***********************
void main()
{
        bit rece_flag=0;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Init_Device();
    NRF_Init();//不应答,不重发
        EA=1;
        while(1)
        {
        if(KEY1==0)
                {
                 Delay_20us(2000);
                 if(KEY1==0)
                 tf=1;
                 }
                       if(tf==1)
                {
                        TxBuf[0] = 1;
                         NRFSendDate(TxBuf);//发送数据
                        while(CheckACK());        //检测是否发送完毕
                }
        }

}

***************接收部分******************************
void main()
{
    bit rece_flag=0;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Init_Device();
    NRF_Init();//不应答
        EA=1;
        while(1)
        {

                if(RX_flag==0)//如果不是接收模式
                NRFSetRXMode();        //接收模式
                rece_flag=NRFRevDate(RxBuf); //接收到数据返回1
                if(rece_flag)
                {
                        if(RxBuf[0]==1)
                        led1=0;
                }

        }

}

楼主:
有没有高手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高手给指点一下啊?

论坛里有类似的帖子吧,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