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编译时出现的问题 求解决! 谢谢~~

楼主(2012-08-04):
编译时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 求指教···

网友A:
逻辑资源不够了。上面显示的133%,超过很多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资源不够了。上面显示的133%,超过很多了哦。

怎么解决呢?  是不是要优化神马东西呢?

网友A:
片子不换的话,只能再看看代码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子不换的话,只能再看看代码了。呵呵。

嗯·· 谢谢! 就这点东西逻辑资源就不够了····  伤不起啊!

网友A:
楼主做的什么东西,用的是什么片子呢?

楼主:
用的是EP3C5E/10E144  做一个等精度频率计 用AD采集波形 经过零比较器 再经等精度测量 1602显示 就这点东西   处理数据哪里占用了很大的逻辑资源  无语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什么东西,用的是什么片子呢?

的是EP3C5E/10E144  做一个等精度频率计 用AD采集波形 经过零比较器 再经等精度测量 1602显示 就这点东西   处理数据哪里占用了很大的逻辑资源  无语死了!

网友:
这个片子,LE确实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