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坤示波器的AD采样率为什么要变

楼主(2012-08-04):
RT,能否采用不变的采样率?

网友A:
那你做个出来给大家瞧瞧,即要保证高速率 又要保证低速率,又要反应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做个出来给大家瞧瞧,即要保证高速率 又要保证低速率,又要反应快

低频的信号仍用高采样速率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频的信号仍用高采样速率会有什么问题呢?

主要是储存深度问题。
如果AD不降频,可以在FPGA里丢掉一些采样。不过AD降频通常会同时延长采样保持时间,起到带宽限制的作用,FPGA丢采样没办法延长采样保持时间,所以一般不会直接丢,而是用DSP做数字抽样处理,这需要极大的运算量,中高端示波器才会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储存深度问题。
如果AD不降频,可以在FPGA里丢掉一些采样。不过AD降频通常会同时延长采样保持时间 ...

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储存深度问题。
如果AD不降频,可以在FPGA里丢掉一些采样。不过AD降频通常会同时延长采样保持时间 ...

呃。。。。这个我持保留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这个我持保留意见

为什么呢?

网友:
除了能省电,没有其他任何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