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步进电机控制方法-- IR2112 MOS 两相四拍 八拍

楼主(2012-08-04):
近期得到一种步进电机驱动方法: 用IR2112 或IR2110 驱动mos管 来控制两相 步进电机

现附上自己画的 仿真电路图和程序:

先是两相四拍

波形

程序

uchar run[4]={0x96,0x99,0x69,0x66};
void main(void)
{  uint z;
delay_nms(5);
while(1)
{
for(z=0;z<4;z++)
{
PORTA=run[z];
delay_nms(100);
}
}

-----------
完整程序和仿真文件  见以下附件

楼主:
改 两相 八拍

八拍的波形

程序
uchar run[8]={0x99,0x09,0x69,0x60,0x66,0x06,0x96,0x90};
void main(void)
{  uint z;
delay_nms(5);
while(1)
{
for(z=0;z<8;z++)
{
PORTA=run[z];
delay_nms(100);
}
}

完整程序包

----------------------------------------------------------------
探讨:
        4拍的时候是完全正常的, 实际电路 也是可以工作的,电机能正常转动

    8拍的时候 就不对了,仿真中电机能转 ,  实际电路  电机抖动, 而且mos管的 70V 电压与 地之间 有短路 现象  (可能程序问题引起波形时序不对,尙不得解)

按IR2112的问题应该不至于引起短路啊, 发现 在 高低输入都关断时  高输出端有个悬浮电压 (是高电平)
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 IR2112的应用原理,  也不敢肯定 电路是否完全没错。

楼主:
  付 IR2112 数据手册

实际电路波形
0通道 -----第一个 ir2112 高输入
1通道 -------第一个 ir2112  低输入
2通道 ------    第二个    (以此类推)

IR2112 高低端输入波形

2112 高低端 输出波形

电机接线端波形

-------------------------------------------------------
2112 输出波形中     高端输入关断后, 仍然维持高电平  应该是 问题的所在!

楼主:
另一个疑问:  模拟电路中 脉冲高电平处有是倾斜的, 实际电路中是平的。

网友(2016-06-14):
楼主的文件在8.2 sp2里不能运行,提示cof文件没有。不知道低版本是否可以运行。

网友:
有点奇怪,IR有没有出直接驱动 2相电机的芯片,就像IR2112合并2片一体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