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给我的电烙铁加个功率调节器,请问比较可靠的是什.....

楼主(2012-08-04):
淘宝上的介绍:

白炽灯调光器

可使用在台灯、地灯、电烙铁、电风扇等负荷在100W以内的电器上

本品不能安装在使用节能灯的灯具上

想问下各位大侠图片里的东西,它里面是不是就是一个可调电阻?没有其他的元件吗?

在线等回复

楼主:
那个东西才3块,而邮费都十多块了,不划算,打算自己DIY一个赚下经验

但是如果仅仅是一个可调电阻,那岂不是减少的功率都落在这个可调电阻上了??

那实际上总的功率是不是没有改变?

我听网上说还加什么可控硅、保险丝之类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烙铁是纯阻性负载
用可控硅斩波就可以调节功率了 整成直流PWM调节也可以

网友:
调光器可以用,很多五金电料店就有,不用去淘宝。

网友:
个人觉得直接买个调温烙铁得啦!现在很便宜的!

网友:
调温烙铁也不贵啊,折腾下也可以买了

网友:
建议直接买恒温烙铁

网友:
恒温铬铁也就40元一把。

网友:
自己做做也不错,建议使用可控硅过零触犯,电网也需要减少污染

网友:
加个二极管就好了

楼主:
直接加可调电阻行吗?

网友A:
人家那个可调电阻是去调可控硅导通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那个可调电阻是去调可控硅导通角的

谢谢,我已经找到原理图了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过零触发的那种

网友:
你这个电路不属于过零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