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论坛里的MINI四轴很心动,不知道它的电调电路是怎么弄

楼主(2012-08-04):
MINI四轴的空心杯电机电调电路不知道怎么弄,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懂的能给个图参考下!

网友A:
空心杯电机是有刷电机,每只电机用一只SI2302 PWM驱动就行了,不需要什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杯电机是有刷电机,每只电机用一只SI2302 PWM驱动就行了,不需要什么“电调”。 ...

查了资料,也知道用nmos管或者mos管,但是不懂的具体的电路该怎么画,不知道这位朋友能不能给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资料,也知道用nmos管或者mos管,但是不懂的具体的电路该怎么画,不知道这位朋友能不能给个图! ...

图片背景右上角那个MOSFET电路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背景右上角那个MOSFET电路就是了。

图很模糊,真的看不清楚他的图是怎么画的,不怎么完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很模糊,真的看不清楚他的图是怎么画的,不怎么完整

论坛里下的。我也在做。在调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下的。我也在做。在调试中。

他这个图里的元器件报表中电机的驱动用的三极管是2N3904,但是在原理图中描述的是三极管IRLML2502。  这种三极管电流不知道能不能驱动起来。
希望以后能够一起多多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这个图里的元器件报表中电机的驱动用的三极管是2N3904,但是在原理图中描述的是三极管IRLML2502。  这 ...

是原理图的型号,mos管,不是三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个图里的元器件报表中电机的驱动用的三极管是2N3904,但是在原理图中描述的是三极管IRLML2502。  这 ...

这个原理图和我的很像  用哪个mos应该都行  根据你的电机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原理图的型号,mos管,不是三极管

调的怎么样了?上边原理图是你的pcb的?里边有LTC3200-5 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调的怎么样了?上边原理图是你的pcb的?里边有LTC3200-5 啊

那是论坛里下的,我的板上没带升压,还在调,用的mp3上拆的小电池飞不起来。得解决电池的事了。还有接收机也比较重啊。继续努力。

网友D:
电机的升力够不?

网友E:
大家的微控制器选的哪个啊,有用STM32或者TI的LM3S811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的微控制器选的哪个啊,有用STM32或者TI的LM3S811的吗

这个我打算用STM32,这段时间琢磨着开始动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升力够不?

这是我打算用的空心杯电机和桨叶,现在还没做模型,打算等画好电路板的PCB之后再弄模型调试,我试过电机加桨叶,5V,感觉还不错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到模式都做出来调试后才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是论坛里下的,我的板上没带升压,还在调,用的mp3上拆的小电池飞不起来。得解决电池的事了。还有接收 ...

那个原理图有错的,你怎么不把你的图传上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原理图有错的,你怎么不把你的图传上来呢?

他的已经在飞了,加了两块电池,你可以去看看他新帖,有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原理图有错的,你怎么不把你的图传上来呢?

我没画过原理图。我在画板的时候直接手工画的板,我没有用自动布线。这是另一张图。也是论坛里一个坛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没画过原理图。我在画板的时候直接手工画的板,我没有用自动布线。这是另一张图。也是论坛里一个坛友的 ...

直接手工画的?什么意思?这张图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手工画的?什么意思?这张图是对的。

我的意思是直接照原理图手工画的pcb板图,引脚连接在线路板上改过来了。另外当时画图的坛友可能没有按BMA020技术规格书上的管脚排列,请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手工画的?什么意思?这张图是对的。

您好!请问这样标注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这样标注对吗?

这个是照着数据手册画的,标注无所谓,只要管脚和封装对的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照着数据手册画的,标注无所谓,只要管脚和封装对的上就行了。 ...

一般还是按数据手册来标注比较好,这样大家不会产生误会。

网友(2014-09-23):
mos管的 pwm的频率一般多大?通过控制占空比来调节 转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