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仿真cyclone iv都用什么软件仿真?

楼主(2012-08-04):
使用quarutus ii 的verilog 语言建模,大家仿真cyclone iv都用什么软件仿真?
modelsim 6.5肯定不行吧,只能仿真到cyclone iii吧 (因为看到quarutus ii 9.0只能对cyclone iii 及以下器件 建模,而modelsim 6.5是和quarutus ii 9.0配套的,所以想modelsim 6.5版本也就只能仿真cyclone iii及以下的器件吧,我是用了quarutus ii中的fifo和pll的ip核的),
而我今天忙了一天 ,就是破解modelsim 10.0a 、modelsim 10.0c、modelsim altera 10.0d,全部破解不成功,
所以想问大家,都在用什么软件仿真 cyclonei iv?

网友:
编译软件自带的哇

网友:
modelsim是仿真工具, 不依赖于器件型号! 不管是Xilinx还是Altera的器件, 只要你提供了正确版本的仿真模型库, 就可以用modelsim仿真! 问题在于, Quartus的版本(即仿真模型库的版本)要与Modelsim的版本相匹配, 可以查看Quartus的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