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猜猜这是什么?

楼主(2012-08-04):
单片机来自德州仪器

网友:
楼主,你就不能多来几张完整的图吗,你这样发的图,我连PCB的外形都还不清楚

网友:
传说中的PLC?

楼主:
第五张是机器主板  比较完整了

网友:
图片中的板子比例严重失调,上面瘦长的小板很难想象和下面的大板是同一块。。。
这么多的继电器,估计是工业控制用的吧

网友:
看的头晕了!LZ你妹的

网友:
到底是几块板子呢? 还带有天线?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不是微功耗领域用430?

网友:
无线+市电供电+单片机+一堆继电器

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lz想干什么

网友:
这是电路板

网友:
智能家居的控制系统?

网友:
无线抄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