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强制启动电机在特定位置卡死问题

楼主(2012-08-04):
最近用STM32做电调,做了一个多月,终于电机比较顺利的转起来了。
在没有负载的时候,强制启动成功并成功进入闭环的概率不敢说百分之一百,至少有90%了吧。
但是一带上负载之后,也就是带上桨之后,成功的概率就下降了很多。
现在的问题在于强制启动过程的最前面几相如果转不起来,电机就卡死了。而且转不起来这个现象只会出现在螺旋桨初始状态处于某个特定的位置时,也就是说,只要螺旋桨不处在那个位置,电机就基本可以顺利地启动了。
现在我不能确定是电机存在死角还是我的程序存在死角?如果是电机死角,我用了两个电机测试,都会有这种情况,这个不太可能吧。。
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能否帮我诊断一下?

楼主:
木有人吗。。。

网友A:
启动算法再调整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算法再调整调整

谢了,昨天晚上再调整了一下,卡死的概率小了。
今天努力把这种现象去掉。

网友:
死角。。还会有死角。哎哎。

网友B(2012-09-07):
我也准备用STM32做一个来用.

你是用的反电动势检测位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准备用STM32做一个来用.

你是用的反电动势检测位置的吗?

用ADC做过零点检测,判断过零点就行了。
也就是你说的用反电动势检测位置。

网友C(2012-10-23):
  说说你的思路,我刚熟悉STM32 准备也做起来了,4组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你的思路,我刚熟悉STM32 准备也做起来了,4组电机的

自己的启动算法太简单,但是又不知道高手是怎样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的启动算法太简单,但是又不知道高手是怎样做的。

你是用AD 采的么? 零点的电势是很不稳定的,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2016-02-23):
引用 楼主:
自己的启动算法太简单,但是又不知道高手是怎样做的。

大哥,你好!小弟前段时间也仿照MK源程序做了一个电调。启动也是定位到AB相一段时间。后期你的启动算法有什么新的想法与创新吗?能否和小弟说说

网友(2016-04-22):
主要启动难搞啊,兄弟如何算法?

网友:
大哥,在不?我最近一段时间电调方面也作出一定的成果,现在带桨也遇到你说的那个问题了。我认为是咱们启动函数的问题。我目前加上了6短脉冲定位技术,每次启动前先进行定位,将转子位置锁定后进行开环六步换相。带桨基本每次都能起来,。但出现问题是开环加速阶段会有一点噪声,感觉是存在失步,给定占空比与加速公司不匹配。你对开环加速阶段有什么改进措施吗?

网友(2016-05-29):
加比较器多省事啊,MCU可以做更多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