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验证下关于TB6560电流和转速的关系

楼主(2012-08-04):
看到论坛很多人关于6560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电流的疑问做了个简单的测试,不合理处还望批评。
我驱动板使用直流稳定30V驱动,板子设置半步运行,75%的静止电流,衰减设置0%使用USB-CNC驱动设置320脉冲每毫米。
3A57步进电机,驱动板设置3A 0.5V除以0.5欧姆电阻3并联,理论相电流应该是3A吧!有谁能用更精确的仪器可以做下相电流的测定。
上电电机默认锁定状态静止时30V的直流电流0.216A。
使用胜利VC9807A+万用表电流档测试如何电流。
然后软件里面调整F值观察并记录其电流值!表如下。
F2      0.399A
F20    0.367A
F30    0.364A
F50    0.361A
F80    0.385A
F100  0.394A
F200  0.447A
F250  0.482A
F300  0.508A
F350  0.533A
F400  0.552A
F430  0.558A
F450  0.532A
F500  0.483A
F550  0.458A
F600  0.447A
F650  0.437A
F700  0.420A
F750  0.379A
F800  0.340A
F850  0.323A
F900  0.308A
F950  0.309A
F1000 0.317A
F1100 0.338A
F1200 0.359A
F1300 0.375A
F1400 0.390A
F1500 0.398A
F1600 0.409A
F1700 0.416A
F1800 0.429A
F1900 0.439A
F2000 0.452A
F2100 0.461A
F2150 0.472A
F2200 0.476A
F2250 0.482A
F2300 0.490A
F2350 0.494A
F2400 0.508A
F2450 0.514A
F2500 0.527A
更高的F值时候电机已经堵转啸叫了!堵转时候电流瞬间0.554A 不过马上回落到0.216A,此时电机还是啸叫状态!

楼主:
先占沙发谢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由此可以说明个问题就是电机的额定功率非常低的,我的电机1.25欧姆电阻,电流3A额定功率差不多能计算得出最大功率22.5W,平时使用中的我们达不到额定功率吧。

网友:
电流这么小?那要达到什么程度才会达到3A的电流呢

楼主:
标称10A的电机也许能行吧!

网友A:
大哥您好,我想问问你用过TB6560控制步进电机画直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您好,我想问问你用过TB6560控制步进电机画直线吗?

几乎任何线都画过吧!因为已经在雕刻机上面使用了!

楼主(2012-09-03):
现在很多交流私服都是标称功率200.400.750瓦,不知道实际功率如何。谁可以测试下呢。

网友:
驱动芯片标称的都是峰值电流3a,而电源显示的是平均电流。实际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B:
你这是空载的电流吧?你带上负载再试试,或者使劲用手捏住电机轴,你就可以看到电流明显变大了。
还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的电流值F1100的时候又升上去了?那时候已经堵转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空载的电流吧?你带上负载再试试,或者使劲用手捏住电机轴,你就可以看到电流明显变大了。
还一个问 ...

我使劲捏转轴只要电机还在转动电流没有任何变化。我测试时候电机转速最终被我测试到2800转每秒时候手还是捏不住转轴的。在速度上去时候总功率一直会加大,到一个数字基本不再变化了。

楼主:
2800转每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用TB6560驱动3A57电机也是电流太小,24V,用0.47欧的电流检测电阻,在100%电流时电机从静止到300转 ...

我是0.16欧姆

网友D(2014-01-31):
我也发现电流很小哎 楼主知道怎么回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发现电流很小哎 楼主知道怎么回事了吗?

估计是芯片不行!

网友:
根本达不到3A

网友(2014-03-27):
>我测试过这个芯片,性能不好。

More detail and compare with other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