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努力学习我的自平衡车终于出炉了

楼主(2012-08-04):
程序结构是参考zlstone 大哥的。因为不懂卡尔曼滤波器,所以用的是互补滤波易懂,效果很好,很稳定。

下面是小视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zMjI4ODEy.html

电路板是自己设计的15*10cm大小。

网友A:
很棒的说... Lz 顺便介绍下参数呀...比如 时速,最大航程等...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zMjI4ODEy.html

网友B:
看了视频,楼主牛逼,转弯用的手上的遥控?

网友C:
电机和轮子在哪里购买?

网友D:
楼主主板还有吗?卖给我一个好吗?我也喜欢小载人平衡车

网友:
灰常牛(A+C)/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棒的说... Lz 顺便介绍下参数呀...比如 时速,最大航程等...

时速10km左右(实测),用的14ah.24v铅酸蓄电池,用了将近两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楼主牛逼,转弯用的手上的遥控?

是的,用的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和轮子在哪里购买?

轮子淘宝买的,8寸,电机和链条直接在广州公园前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主板还有吗?卖给我一个好吗?我也喜欢小载人平衡车

板子还有几个,你要得话可以,不过我的板子还有一些bug,mosfet管的孔,和isp的孔设计的小了0.5mm

网友:
赞!好车啊!口水

网友:
楼主的车,太棒了

网友D:
怎么联系你  我想买    我的QQ 2 2 8 8 3 8 0 0 2   去掉空格

网友:
lz 求一块pcb 学生玩 qq 742012571

网友:
支持了,很牛B的小车,现在在研究小车!

网友E:
LZ有成品卖吗?如果卖的话,多少钱?价格合适的话我打算买一个

网友:
感觉很实用!

网友:
跟赛格威真的比较像了。做个模具,遥控改进下就是产品了。厉害的~

网友F:
看着挺不错,有测试一下站个60kg的人,能爬多大角度的坡吗

网友G:
帅呆了!

站在这个上面出去溜达,回头率200%啊(每个人平均至少回两回头,第一次回头:咦,什么玩意;第二次回头:不会吧!!!!)!

网友:
出套件吗,多少钱啊?

网友:
可以做产品了 很好啊

网友:
真厉害,楼主找个厂家合作产品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联系你  我想买    我的QQ 2 2 8 8 3 8 0 0 2   去掉空格

我的q375870540大家可以相互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有成品卖吗?如果卖的话,多少钱?价格合适的话我打算买一个

现在只有一台自己玩的,不过还有几个空板子,有串口,速度传感器和引出了7路ad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挺不错,有测试一下站个60kg的人,能爬多大角度的坡吗

六十公斤没有问题,小车本身都有50斤,铅酸蓄电池太重了,爬坡20度可以的

网友H:
窃以为,把轮子换成履带,加个操纵杆,可以卖个军方做单兵武器用了

网友:
好像做一台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有一台自己玩的,不过还有几个空板子,有串口,速度传感器和引出了7路ad ...

你有零件,大概计算一下成品大概多少钱 如果价格大家能接受的话,你可以卖这个赚钱,

所以这也可能是个商机了,我看你玩的很不错,我想卖台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零件,大概计算一下成品大概多少钱 如果价格大家能接受的话,你可以卖这个赚钱,

所以这也可能是个 ...

成本估算了一下大概1180左右。
     电机           230       2
     蓄电池        220       2
     PCB            200       1
     传感器         110      2
     轮子            140         2
     链条            30        2
     链盘            30         2
   电子元件        150       X
     轴               15         1
     板子             5          1
     螺栓螺母       50        X

网友:
1000多块钱,淘宝上见有6000多的,应该很有优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窃以为,把轮子换成履带,加个操纵杆,可以卖个军方做单兵武器用了

呵呵,这样,国家就和谐了。

网友:
太牛叉了吧,,

网友I:
这个平衡是如何达到的呢?

网友J:
利害,淘宝上看了一下,没看到类似的轮子。
轮子带齿轮吗?

网友K:
对采用的控制方法感兴趣,在颠簸路上稳定性硬不硬?

网友:
看了很心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利害,淘宝上看了一下,没看到类似的轮子。
轮子带齿轮吗?

轮子是8寸内外胎,有的。用的链条减速,减速比8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采用的控制方法感兴趣,在颠簸路上稳定性硬不硬?

用滑变pid和互补滤波

网友L:
我也做过2台,不是经常有空调试,也是广州的难得有交流的朋友,加楼主没反应,就算了还是自己玩吧。看楼主好像在玩正弦波?也是要玩电机控制吗,PIC有例程可以上电机出来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做过2台,不是经常有空调试,也是广州的难得有交流的朋友,加楼主没反应,就算了还是自己玩吧。看楼主 ...

我本机械出身,对电不是很了解,应该是向前辈门虚心请教才是的,家里没有网络,也是经常加班,偶有时间拿手机登一下q.可能没有加上,如有不尽之处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平衡是如何达到的呢?

最主要就是数据融合和pd调节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成本估算了一下大概1180左右。
     电机           230       2
     蓄电池        220       2

楼主这款平衡车批量套件的话,电机、蓄电池、轮子、PCB制版都还有降价的空间,材料成本可以降到千元以下,很有竞争性了,大家都玩得起。楼主不妨尽快提供套件或成品控制板,加上合理的利润,既能赚钱(赚了钱才能更好地玩电子),又能让大家有得玩。

网友:
经常去浙江永康出差,那里的电机和轮子都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款平衡车批量套件的话,电机、蓄电池、轮子、PCB制版都还有降价的空间,材料成本可以降到千元以下 ...

我也希望大家都能玩的起电子。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实施起来还有些难度。

网友:
求科普。。。。。。。为什么用算法弄俩轮子呢,3个不行吗?这东西卖,除了耍酷,有其他用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帅呆了!

站在这个上面出去溜达,回头率200%啊(每个人平均至少回两回头,第一次回头:咦,什么玩意;第二 ...

呵呵,有道理~

网友N:
楼主厉害呀!  不知道楼主是否方便提供一些资料……  还有板子还有木?  学生求一个想玩玩,我结构都做好了,可惜电路没有调,不晓得用什么传感器的好!  希望楼主能给俺们一些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厉害呀!  不知道楼主是否方便提供一些资料……  还有板子还有木?  学生求一个想玩玩,我结构都做好了 ...

zlstone大哥的资料很详细,我是参照他的资料,可以在坛子里搜到,很敬佩zlstone大哥。只有空板

网友:
要是能加个自动循迹,倒车雷达什么的就更好了

网友:
LZ你的加速度传感器用什么器件啊?

网友:
楼主板子还有没有。能否有偿给我一片?我是学生,想做个玩玩。行吗

网友M:
用这种电机会不会简单些呢?

网友:
楼主放出一些资料给我们参考借鉴一下咯!

网友:
轮子的充气的吗?

网友:
很好!    还有板子吗?也想DIY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这种电机会不会简单些呢?

用这样的电机需要机械加工法兰盘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用这种电机会不会简单些呢?

我做的2台中有一台是用这个,减速比是9,和国外开源的链条式载人自平衡差不多.还有一台是楼主的链条式.感觉都不是很好,国产DIY的都是玩具,玩起来肯定有一摔的

网友(2012-09-21):
楼主的车厉害。。求购整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估算了一下大概1180左右。
     电机           230       2
     蓄电池        220       2

买贵了,我也准备做了,总成本在600大洋左右!!

网友O:
lz啊。你车带重力感应吗,怎么感觉像是按键遥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lz啊。你车带重力感应吗,怎么感觉像是按键遥控呢

没有,手上拿的是 电位器
,现在改成减速电机的了
减速比很大。还加了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这种电机会不会简单些呢?

现在改成这种电机了。却是比原来的好很多,结构紧凑了很多

网友P:
楼主  法兰盘在哪里买的啊  能让2个不

网友Q:
做这个都要准备些啥知识呢?

网友R(2012-10-24):
霸气~也想自己做做看呢,不过没有做过这么大件的,不知道行不行,也不知道配件怎么买,LZ能给个型号什么的配件详细信息吗?

网友:
真是佩服啊,我也想做一套。楼主有什么资料可以贡献一下,指导指导小弟们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  法兰盘在哪里买的啊  能让2个不

我的是链条连接的,没有法兰,如果你的是减速电机可以用钢套

楼主:
引用 网友Q:
做这个都要准备些啥知识呢?

数学,c语言或者汇编,单片机方面的知识,最终是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R:
霸气~也想自己做做看呢,不过没有做过这么大件的,不知道行不行,也不知道配件怎么买,LZ能给个型号什么的 ...

传感器用的EWTs82,和n100006,mos管和驱动分别用的irf3205和ir2184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知倒楼主会不会出套件啊

有这个打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打算。

期盼啊~~~,支持套件!!

网友T:
楼主弄得怎么样了啊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链条连接的,没有法兰,如果你的是减速电机可以用钢套

楼主可以详细讲讲“钢套”连接吗? 需要自己定制加工还是有现成的可以买到? 谢谢!
我一直纠结于怎么连接轮子和减速电机....

网友V:
引用 网友A:
很棒的说... Lz 顺便介绍下参数呀...比如 时速,最大航程等...

传感器用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弄得怎么样了啊

套件出来了。还没有焊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V:
传感器用的什么?

传感器用ewts 82 和n100006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可以详细讲讲“钢套”连接吗? 需要自己定制加工还是有现成的可以买到? 谢谢!
我一直纠结于怎么连 ...

通俗的讲就是套筒啦,这个却是很纠结,最好让别人加工两个个法兰,这样就有点贵。如果用套筒的话连接简单,加工方便,但是不好安装,要用压装。

网友W:
对连接方式感兴趣啊,上几张局部图来详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W:
对连接方式感兴趣啊,上几张局部图来详解一下

不好意思,小车已经卖了,现在新车打算用法兰连接,这个小车滤波效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W:
对连接方式感兴趣啊,上几张局部图来详解一下

滤波效果

网友:
阿莫论坛竟风流啊。

网友:
不错,怎样添加速度环